求油缸试验台设计图,如采纳必重谢!

楼主(2013-10-14):
   如题,在下现急需要一台油缸试验台,因为我是做机械这块的,对液压这块不是太在行,所以重金求一张设计图,此图不需要太高端,我的实验压力是25MPA,另需要做加载实验,实验流量40L-60L/S(可调)。实验的缸径大小32mm---160mm。会设计的高人请留言或速与我联系13971796630
PS:需要试的都是专用车辆上的双作用活塞缸!

网友A:
看看这样的试验台能用否?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465
“要求的检测方法:油缸接上油管后,
A、油缸活塞杆全行程往复至少3次;
B、活塞杆退回到底,油压升到24.5MP保压,检测油缸前端盖密封和前端油口焊接是否有渗漏;
C、活塞杆伸出一半行程,后端油压到24.5MP保压,检测油缸后端盖焊接和后端油口焊接是否有渗漏;
D、活塞杆退回到底,油压升到24.5MP保压,脱开后端油管,检测活塞密封是否有渗漏。
当时的情况是静压检测方法不被认可,手工操作按上述方法进行又被认为效率太低,手段落后。该厂被告知10月份外方老总将来厂视察,能否有被认可的检测手段,将关系着油缸最终能否有订单。
不是液压行业中人,不知道这种检测方法是否合理。但客户是上帝,只能按要求去做。于是制作了首帖图片那样的东西。
能完成的动作如下:
打开防护门,双手持油缸放置,踩脚踏开关,气动定位销定位后抱箍卡紧,使油缸在正确位置垂直固定。
拧上油口接头,可以在三个方向微动的装置补偿油缸接口可能的焊接误差。关门。
按启动按钮,低压状态,油缸活塞杆全行程往复行走,次数可设定。完成检测要求A。
活塞杆退回到底,油缸前腔升压至24.5MPa,保压,停泵。油压由数字式压力控制仪设定并显示,保压时间可设定并显示。在设定时间内,油压如未下降,则完成检测要求B。
设备上端限位装置气动就位,油缸前腔卸荷,活塞杆伸出,抵住限位装置,升压至24.5MPa,保压,停泵。在设定时间内,油压如不下降,则完成检测要求C和D。
检测完成,活塞杆退回,限位装置复位。再活塞杆全程伸出,排去油缸前腔油液。同时有一个其油缸与油缸前腔相通的气液缸气缸推出,排出油缸油液。在检测油缸活塞杆全程伸出后,气液缸的气缸退回,使气液缸的油缸内产生负压,以尽可能排尽检测油缸前腔残存油液。
停泵,压缩空气进入检测油缸前腔,推动活塞杆退回到底,排去油缸后腔油液,也有一个气液缸完成上面的工作。
声光信号告示。打开防护门,解开油口,脚踏开关解锁,取下工件。一次检测工作完成。
如泄漏导致高压下降,设备以声光报警。
在设备点动状态,所有上述动作均可以点动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样的试验台能用否?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465
“要求的检测方法:油 ...

谢谢您的回复!能设计简单一点的吗?就市面上最通用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能设计简单一点的吗?就市面上最通用的那种!

老前辈意思是直接把那台旧的买过来就是,便宜货也好。
搞新的很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前辈意思是直接把那台旧的买过来就是,便宜货也好。
搞新的很贵的。

你理解错了,彭工之前的贴子说过了,这台设备虽然暂时弃之不用,但外方过来看厂时还是有价值的!另外,这台设备就算转让也不会太便宜,而我需要的也不要求那么精密!

网友:
没有问题,完全按照油缸厂设备设计。3220357@qq.com
液压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