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生产加工艺

楼主(2013-10-14):
求加工方法,如何加工!

楼主:
望高手指引加工方法!

网友A:
没什么难的吧 一次装夹出来总体 掉头光下就可以吧~

网友(点评):
灰铁铸件,怎么一次装夹呢?

网友:
首先你有多少量?

网友:
有小巨人的斜床身双主轴床子吗,有就一次成型

网友B:
无心磨磨外圆后上车床加工。

网友:
他的形位公差好奇怪

网友:
没什么难的吧,,看你有什么设备...

网友(点评):
对啊!有适合的设备就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心磨磨外圆后上车床加工。

为什么是先磨后车啊?

网友C:
不要铸造,选实心铸铁长棒料,有夹的地方,

两个同轴度看不懂,但外圆一次车出应该能满足,

16的公差如果是螺纹牙尖尺寸的话,为保证精度及测量,牙尖故意要做出0.3到0.5的宽度,问下买方是否允许,好在内孔不要求做到最后尺寸交货,没精度,

掉头倒角时,建议用尼龙做个夹套夹外圆,以免牙尖甚至管壁夹碎,

网友D:
为啥要用灰铸铁的,量很大吗,M不能当基准符号的你是不是中间是工作面,两边固定面,位置公差不是这样标的

网友:
我们公司专业做气门导管的,但是是粉末冶金!都用成型刀车,在磨外圆!

网友:
很简单,先找一个长90的毛坯(毛坯长度视技术而定,越短越好,但是要能卡紧谁叫这货是螺纹呢。。。),然后装夹露出需要加工的余量,咔咔咔下去。至于如何加工我就不说了吧。加工完以后用切断刀切断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铸造,选实心铸铁长棒料,有夹的地方,

两个同轴度看不懂,但外圆一次车出应该能满足,

很简单,先找一个长90的毛坯(毛坯长度视技术而定,越短越好,但是要能卡紧谁叫这货是螺纹呢。。。),然后装夹露出需要加工的余量,咔咔咔下去。至于如何加工我就不说了吧。加工完以后用切断刀切断就行了!
和我的想法一样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要用灰铸铁的,量很大吗,M不能当基准符号的你是不是中间是工作面,两边固定面,位置公差不是这样标的

确实不能这么标, M一般表示最大形体,而且这个还带个圈,标基准应该不能加圆圈的!

网友(2013-12-17):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难的吧 一次装夹出来总体 掉头光下就可以吧~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