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液压缸内孔是如何加工的

楼主(2013-10-14):
想了解下大型液压缸加工方法,主要是想了解下加工设备、、
长度在1米到5米之间和5米以上,直径在300到1.5米的油缸加工方法或者设备、、、
从事油缸加工方面的专业人士帮忙下啊、、、、

网友A:
你想从哪里知道?说说你现在知道什么? 你开个头,俺告诉你后面的所有东西,包括大缸径的缸体生产过程,

网友(点评):
镗孔,再珩磨

网友:
当然是磨

网友(点评):
不是磨,磨的表面寿命不高。正规的是镗滚。

网友B:
我在液压厂见过五米的镗床,具体型号忘了。估计是干液压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从哪里知道?说说你现在知道什么? 你开个头,俺告诉你后面的所有东西,包括大缸径的缸体生产过程,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关注、、
我想知道那个液压缸加工的时候是如何夹住的,在镗内孔的时候是用的什么方法镗的、、是工件转动,用镗刀进给还是镗刀转动工件进给、、

网友(点评):
看是什么料了,比如大缸径的水压机料,有‘内花棱’要自己做一个‘粗镗床’,加工内孔到半精镗,再热处理走其它流程,镗杆是固定的,工作台走,上面有工装,可以卡住找正以后的毛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液压厂见过五米的镗床,具体型号忘了。估计是干液压缸用的。

谢谢你的参与、、
5米镗床??是加工长度是5米还是车床的长度5米、、
是用卡盘夹着工件之后用后座力用镗杆进给,还是卡盘夹着镗杆用工件往复运动来进给、、、

网友B:
当然是加工能力5米了,因为那个参数写在铭牌上,时间太短,走马观花,没量床身,更没看楼主的卡盘问题。建议搜一下镗床

网友C:
液压缸加工工艺流程图  1、缸筒:   a、备料(无缝钢管)→检验(材质证明书等)→调质(外包:部分零件)→车(车外圆、架子口、 镗止口、法兰止口等)→调质硬度检测→焊(焊接管接头座、法兰等附件)→镗孔或珩磨(粗镗、精镗、滚压)→车(孔卡槽或内外螺纹)→钳工(钻油口)→检验→防锈入库              b、备料(锻件)→检验(材质证明书、探伤等)→焊(毛坯对接焊)→焊接探伤→车(粗车)→调 质(外包:部分零件)→车(车外圆、架子口、镗止口、法兰止口等)→调质硬度检测→焊(焊接管接头座、法兰等附件)→镗孔或珩磨(粗镗、精镗、滚压)→车(孔卡槽或内外螺纹)→钳工(钻油口)→检验→防锈入库  2、活 塞、导向套: a、备料(铸件、锻件)→检验(材质证明书、锻件探伤等)→粗车→精车→检验→防锈入库          b、备料(圆钢)→检验(材质证明书等)→粗车→精车→检验→防锈入库  3、活塞杆: a、备料(圆钢)→检验(材质证明书等)→车(粗车)→调质(外包:部分零件)→调质硬度检测 →车(粗、精车)→磨(精磨外圆)→电镀(外包:镀硬铬)或表面热处理(外包:部分零件)→抛光→检验→防锈入库              b、备料(锻件)→检验(材质证明书、探伤等)→材料探伤→车(粗车)→调质(外包:部分零件) →调质硬度检测→车(粗、精车)→磨(精磨外圆)→电镀(外包:镀硬铬)或表面热处理(外包:部分零件)→抛光→检验→防锈入库  4、缸 头、杆 头:    a、备料(圆钢)→检验(材质证明书等)→车(粗车)→调质(外包:部分零件)→调质硬度检测→车(粗、精车含球头、内外螺纹)→锯→铣→镗(镗内孔)→钳工(钻油杯孔或油口)→检验→防锈入库  b、备料(铸钢:正火处理)→检验(材质证明书等)→车(粗车)→调质(外包:部分零件)→调质硬度检测→车(粗、精车含球头、内外螺纹)→锯→铣→镗(镗内孔)→钳工(钻油杯孔或油口)→检验→防锈入库           c、备料(锻件)→检验(材质证明书、探伤等)→车(粗车)→调质(外包:部分零件)→调质硬 度检测→车(粗、精车含球头、内外螺纹)→锯→铣→镗(镗内孔)→钳工(钻油杯孔或油口)→检验→防锈入库  5、孔卡、轴卡、丝圈、压帽:  a、备料(圆钢)→检验(材质证明书等)→车(粗车)→调质(外包)→调质硬度检测→车(粗、精车)→钻(孔卡、压帽)→铣→磨(孔卡、轴卡)→检验→防锈入库           b、备料(锻件)→检验(材质证明书、探伤等)→车(粗车)→调质(外包)→调质硬度检测→车 (粗、精车)→钻(孔卡、压帽)→铣→磨(孔卡、轴卡)→检验→防锈入库  6、缸体    焊(缸头与缸筒焊接)→焊缝保温去应力→焊接探伤→防锈入库 7、装配             熟悉装配图(含出厂试验大纲等技术文件)→零部件(含密封件、工装)清理→零部件清洗→零部件配 装→零部件精洗→密封件装配→零部件组装→标识标牌→检查试验装置→出厂试验→喷漆→装箱→发货。  注:因油缸大小不一样,以上零、部件工艺并非统一,根据零、部件图需要,采用合理的加工工艺。  度娘搜索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8楼好细致啊!谢谢分享

网友D:
我们做内径350的,但是没有LZ的长!500MM不到!镗的内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做内径350的,但是没有LZ的长!500MM不到!镗的内孔!

谢谢你的参与、、、
能说说你们的加工方法么、、
我主要想知道镗内孔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加工能力5米了,因为那个参数写在铭牌上,时间太短,走马观花,没量床身,更没看楼主的卡盘问题。建议 ...

谢了、、
镗床这个我知道、、
我主要是想知道大件加工方法、、
加工200内径5米的有镗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压缸加工工艺流程图  1、缸筒:   a、备料(无缝钢管)→检验(材质证明书等)→调质(外包:部分零件)→ ...

非常感谢你这么仔细的制造工艺流程、、、
不过我主要是想知道大件加工内孔的时候用什么方法、、
就是镗孔阶段时候的时候用什么方式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从哪里知道?说说你现在知道什么? 你开个头,俺告诉你后面的所有东西,包括大缸径的缸体生产过程,

我就是想知道你们自己做的粗镗床,加工到半精镗就可以了、、、
能说说半精镗床时候的工作形式么、、
就是对于3米以上的怎么夹的、、
能有个图最好了、、
因为我现在有个床子想改成镗床、、
想将工件固定在拖板上(也就是你所说的工作台上),卡头上夹镗杆,后用顶尖顶紧
工件往复运动,镗杆旋转运动、、、

网友(点评):
我们就是按锻造料的直径,做一个半圆的胎具,留孔,安转手动千斤顶,找正的时候,用千斤顶调节,调好用楔子打住,都调好,把上办园锁住,打紧就可以了,粗镗加工力大,震动大,必须打紧了,精镗力就很小了,

网友(点评):
998大侠能给个大概示意图吗 不胜感激

网友E:
引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关注、、
我想知道那个液压缸加工的时候是如何夹住的,在镗内孔的时候是用的什么方法镗 ...

这些不是加工重点,找个加工液压缸的镗床看看就什么都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些不是加工重点,找个加工液压缸的镗床看看就什么都明白了

一般的镗床拉镗,推镗我都知道、、、
就是想了解下大件的深孔镗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从哪里知道?说说你现在知道什么? 你开个头,俺告诉你后面的所有东西,包括大缸径的缸体生产过程,

能上个图么、、、
我还想看看直径1米左右长度5米左右的工作台情况、、、
镗刀镗杆的情况、、、
还有切削液什么的、、、、
因为我是想改造现有的床子、、、
想参考下扩展我的思路、、、、、

网友:
深孔钻镗床。10米深都木有问题

网友F:
对于大缸径的液压缸,需要先车架窝,然后在架窝的位置用中心架支撑;300mm直径以下的,一般是工件旋转,镗杆不动的,是镗滚的方式;3000mm-500mm直径,长度比较长,转动惯量比较大的,建议采用工件固定,镗杆旋转的方式,是刮削辊光的方式,为进口机床。再大的,可以采取绗磨了,可以用瑞士善能的强力卧式绗磨机或者国产立式绗磨机。
推镗滚压的设备,德州很多生产这种设备的。

网友F:
深孔钻镗床图片

网友:
回答比较详细了!基本是这样的!

网友:
直径500下绗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于大缸径的液压缸,需要先车架窝,然后在架窝的位置用中心架支撑;300mm直径以下的,一般是工件旋转,镗杆 ...

我就是想知道3米以上比较长直径比较大的都是怎么加工的、、
就如你所说镗杆旋转工件不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深孔钻镗床图片

谢谢你的三维图、、、
你的这个是适合加工长度3米以下直径500以下的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三维图、、、
你的这个是适合加工长度3米以下直径500以下的吧、、、

刮削头很多都是买德国进口的ECOROLL公司的。
回复好像发不了附件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刮削头很多都是买德国进口的ECOROLL公司的。
回复好像发不了附件哦。

附件可以发啊、、
有个曲别针一样的图标就是附件标示、、、

网友:
底部是焊接上去的,内孔是最终绗磨!

网友G:
大缸体调质前内孔粗加工留余量,一端车焊接破口;缸底车焊接破口与缸体连接后,满焊达探伤要求!需注意的是缸底部必须把退刀位置留出来,也就是说比设计孔径要大一点,保证后续加工根部不影响退刀;焊后调质;上车床用托架托缸体尾部打中心孔,并车一找正带;工件调头,车削各处外圆、内孔;车削内孔时先托住缸体,用刀杆在缸体内腔车一导向孔,留余量0.3-0.5;用支撑镗刀镗削内孔至绗磨要求!-------上绗磨头绗磨孔至要求!!!!

网友(点评):
请问在镗孔的时候是卡盘夹着缸体转动,还是卡盘夹着刀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的镗床拉镗,推镗我都知道、、、
就是想了解下大件的深孔镗方法、、、

其实我也想了解,我也有类似的需求的,长筒精加工,不知道哪里能做

网友(点评):
像一般的300直径以内的都有镗床,加工能达到3.2,更高精度的好像要进行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缸体调质前内孔粗加工留余量,一端车焊接破口;缸底车焊接破口与缸体连接后,满焊达探伤要求!需注意的是 ...

镗孔的时候卡盘夹持工件,中心架或者托架支撑工件,车床刀台进刀!也就是说车床需要10米以上长度的。

网友(点评):
这种加工方式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
8楼好功夫,顶一下。

网友(2013-12-13):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参与、、
5米镗床??是加工长度是5米还是车床的长度5米、、
是用卡盘夹着工件之后用后座力用镗 ...

这么大的活应该是工件运动来进给

网友:
上学时在常州的武进一个厂,做水电上用,有十几米长的,直径不是很大,买的德国无缝钢管,内孔要镗,当时是走马观花的看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