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量生产中,到底可以不可以先攻丝后倒角?

楼主(2013-10-14):
会出现哪种问题?谢谢。

网友A:
这个看你工艺要求,都可以

网友B:
两种都试一下,肯定受益匪浅,有一种可能会是螺纹规进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都试一下,肯定受益匪浅,有一种可能会是螺纹规进不去

先攻丝后倒角,可能有毛刺,检验的时候会出问题,螺纹规进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你工艺要求,都可以

我认为不倒角,先攻丝,开始的时候受力可能不是很均匀,不知道会有多大的影响。再一个就是倒角后,螺纹口与倒角连接处不知道毛刺有什么不能忽略的影响

网友C:
主要是先倒角,有一个导向作用,如果先攻丝,后倒角会造成毛刺往里去,甚至于乱丝!

网友:
        倒角的目的是为了丝锥更好的认扣,也是避免扣头毛刺,越是大批量生产,越要注意工序的先后次序。如先攻丝后倒角,就要再加一道传动工具过螺纹底工序。
       现实是在钻螺纹底孔的同时口部倒角,先攻丝后倒角只会出现在你的帖子里。

网友(点评):
说的很对,先攻丝后倒角还不如不倒角!

网友(点评):
这还是要看做的工件大小, 大的先攻后倒,省得去翻

网友:
不可以,倒角会偏,有毛刺

网友D:
如果材料是灰铁或球铁先攻也行

网友:
不行。1、倒角后攻丝丝锥好刃。2、攻丝后倒角有毛刺不利于塞规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材料是灰铁或球铁先攻也行

材料是灰铁的,硬度200左右

网友:
可以试一试!

网友:
单件反过来做可能没什么问题,批量生产的话,到时候问题会很多:毛刺多,丝攻磨损快等到

网友:
这样做大多数会在清一次丝才行。

网友:
倒角后攻丝。

网友:
先倒后攻

网友:
先倒角在攻丝,丝锥认口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
不倒角先攻丝,容易攻偏掉吧

网友:
大批量的话  应该考虑下加工顺序

网友(2013-12-02):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先倒角,有一个导向作用,如果先攻丝,后倒角会造成毛刺往里去,甚至于乱丝!

学习了。

网友:
先攻丝后倒角会出现毛刺,在加工工艺上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