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TB2,主轴反转正常的,正转就不动了,求分析

楼主(2013-10-14):
机床是欧力数控机床有限公司的CJK0632系统是广数980TB2,主轴反转正常的,正转就不动了,求各位路过的大侠分析分析。。

网友A:
目前还没遇见,指令都输入正确吗?看下机床参数设置是否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还没遇见,指令都输入正确吗?看下机床参数设置是否关闭

谢谢了,不好意思了。是由于后面一个元件松了,接触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