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零件如何包装

楼主(2013-10-14):
大型零件如何包装  5.5米长 宽1。5米,重10吨,长条状, 如果保证不变形,包装箱挠度有什么要求吗, 木箱有这么长的么
怎么让零件固定不动

网友:
有图么 让看看。

网友:
木箱包装

网友:
设备够重够长的,估计底座的方子木得有30CM。

网友:
木箱包装,并且要有固定在木箱上的固定螺栓。

网友:
底板要够厚,用螺栓固定在零件上,再用木板围起来。盖板上留起吊的点。起吊的时候要吊零件

网友:
底部是圆的?平的?高度是多少?自身的强度又如何?自己没把握的话,还是找专业的、有相关经验的运输公司拿几个方案更可靠。出事了,还能找地方理论。

到底是啥玩意儿?

网友:
参照机床包装箱模式,底座是木方+压膜板,周边、顶部是木条+竹胶板

网友:
主要部分用型钢焊接,零件用保鲜膜包裹,或用木箱装,木箱放在型钢焊接的框架里。另型钢框架的设计,要有可以吊装的地方,也要有铲的地方。

网友(2018-10-18):
要订钢架了吧,另外设备太大无法运输,也要拆开生产制作,像大齿轮都是采用1/4形式生产后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