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成本最低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3-10-14):
如图。  要保证直角。  光洁度 6.3 左右就行。 材料 要求 吸铁石能吸住的就行    什么 浇铸,  压铸 工艺的 来说说

  单个在 2块钱左右。 就行

网友:
少个长度尺寸  浇铸吧;
你也可以看下能设计成一个钣金件看下冲裁+折弯做出来不;
或者2个冲裁件焊接~

网友(点评):
钣金应该厚度是相同的吧?允许双折边也不行啊。另外那个3 毫米也很头大。如果用钣金,需要重新设计结构,可以满足成本要求。

网友:
铁基粉末冶金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价格的话看批量

网友:
笔卡,,,,,,,,没有材质。

网友(点评):
2块一个有点小贵

网友(点评):
我也以为是笔卡,同感有点小贵

网友(点评):
还真可能是啊

网友:
钣金冲压折弯

网友:
粉末冶金!

网友:
我只能提供好的刀具帮你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