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抗弯强度,高手们请进

楼主(2013-10-14):
本人新手,直径%%c25mm普通圆钢,壁厚为5mm长度470mm,两端固定梁,中心受力。能承受多少力不弯曲变形。大虾,求计算方式。

网友:
不弯曲那是不可能的,只是可以按照需要把弯曲控制在一定的小范围之类。
楼主还是先考虑下工况,至于计算公式,网上一大把

网友:
没明白题目。
25圆钢还是壁厚5个,是不是25*5的钢管啊?

网友:
圆钢怎么还有壁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