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减速时能用压带轮吗?

楼主(2013-10-14):
一般说来,皮带减速的减速比不宜太大,否则小轮子的包角太小,摩擦力不足。
如果用压带轮增加包角,是不是就可以提高减速比呢?
图中,蓝色是皮带,桔色是压带轮。

网友:
就不能用减速比大点的减速机?看着多累啊?大轮又想当惯性轮的话,也许还能理解一点。

网友:
用一个就行吧

网友:
用齿形带就解决了上述问题!

网友:
齿形带解决

网友:
可以啊,但是角度越大,带的寿命也越不稳定。

网友:
鄙人认为楼主的理论不对。
要想驱动大轮,只需要有足够的摩擦力作为切向力,而摩擦力来源于皮带的张紧力。
皮带的张紧力受材料物理性能的限制有极限值,所以皮带轮特别大时,所需要的切向力也特别大,当这个切向力换算后超出极限的张紧力后,楼主无论加多少个压带轮也无济于事

网友:
有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这样加压轮,对皮带寿命有影响的,

网友:
带轮传动主要考虑的是1,带的弯曲应力,2带的离心应力,3带的拉应力。带如果绕过来绕过去的,当然弯曲应力就不好。所以带传动是张紧在里面好呢,还是外面呢?外面虽然增大了小带轮的包角,但是带在带轮上多绕了一次,弯曲应力增大,里面虽然减小包角,但带损伤较小。得综合考虑

网友(2018-10-18):
1个压轮不久行了,干嘛要两个,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