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斜面的倒角如何加工

楼主(2013-10-14):
求助,主要是斜面的倒角如何加工?
要求内角R0.6(+/-0.2)
外角0.5×45
谢谢!

网友A:
只能数控吧
要求不高手工~

网友:
我们这也有这种活,直接线切割,不要求倒角。
个人认为只能钳工倒吧

网友(点评):
钳工怎么倒?

网友:
砂轮机切吧,然后手工打磨一下就好

网友(点评):
有精度要求的

网友:
建议您用铣床加工

网友:
外圆本来就有一个大钝角,还能倒45角吗

网友(点评):
楼主好像是说:管子切一个45°的边之后,再在管壁切边上倒角,外壁倒直角C0.5,外壁倒圆角R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数控吧
要求不高手工~

什么数控机床适合加工这个?谢谢

网友(点评):
数控加工中心 手编,宏编,自动编都可以搞定的了

网友:
如果要求高的话,做一个工装吧,然后车。
但这个成本比较大,适用于批量生产。

网友:
做个夹具,上铣床就是

网友B:
斜面可铣用分度头,线切割直接上,车的话需要工装
还要倒角的话,可用数控铣三轴联动,效果很好,手工编程可能出不来,用宏程序或是自动编程就可以搞定,看你们技术员的技术了

网友:
应该是锐角倒钝吧,图纸不知谁出的,,,

网友:
还有精度要求?
如果真的在零件工作中能用到,
那么只好用类似椭圆加工的方法倒角了
论坛里有帖子,椭圆加工
不过看那个床子血费劲,还是到加工中心上铣一刀来的爽

网友:
我想到的只有做个工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斜面可铣用分度头,线切割直接上,车的话需要工装
还要倒角的话,可用数控铣三轴联动,效果很好,手工编程 ...

楼上正解

网友:
车铣都可以倒。

网友:
我只能说坑爹,这工件这种精度要求上线切割、加工中心,笑而不语,加工中心真闲啊,干这活。手工用刮刀倒角,这精度,十年以上的钳工都能做到的。

网友:
加工中心应该可以。。。

网友:
怎么越说越热闹啊?
又加工中心、又数控铣的,还三轴联动。
真不用,直接线切割切完斜面后,做个工装,车内外倒角成活。

网友(点评):
大侠可以出个示意图,让我们也跟着学学!

网友:
想不通倒角为什么有公差?0.2估计钳工有点难度还是上加工中心吧

网友:
普车吗,调动小溜板  v- }7 V' ]6 F, o8 J

网友:
用模具一次成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