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钣金零件的表面喷涂工艺

楼主(2013-10-14):
有人知道这个钣金外壳的表面是什么工艺吗?另外,这两种颜色在一个零件上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
地铁车厢的内壁也是这种表面,不过比这个的颗粒感细一点。问了好多朋友都说不清楚,喷塑,喷漆,烤漆,涂胶。。。。

网友:
喷塑!先半边用保护带隔离,完成一半后,保护另一半边再喷塑!

楼主:
但这个属于喷塑中的哪一种?能不能详细说下。谢谢

网友:
既然是地铁里的东东,估计应该是喷塑,这个应该是小桔皮。两种颜色的喷法:先只喷一个颜色,不用保护,然后将喷的那个颜色用高温胶带保护起来,喷第二种颜色,一般应该是这种喷法;

楼主:
谢谢~~我再去问下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