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端切成这样,有什么作用?一般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2013-10-14):
请教各位大侠,轴端切成这样,有什么作用?一般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开口扳手就需要用

网友:
呵呵,也可能涨紧轴上的导向要用

网友:
扳手,防转,滑动~

网友(点评):
也有可能是最不可能的可能:有干涉。呵呵

网友:
为了扳手好拧

网友:
轴端用螺栓连接的,加装防松垫片的

网友:
所有的可能都被楼上给说了

网友:
铣个扁,防转、便于扳手拧紧等

网友:
1、拧紧,用扳手方便;2、可能轴端需要传递扭矩,可以用顶丝顶着传递较小的扭矩;

网友:
很多作用,也可以定位

网友:
装齿轮用的吧..

网友:
地脚螺栓

网友(2014-05-06):
还能说啥,楼上都说完了,留给开口扳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