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复杂的宏程序示例

楼主(2013-10-14):
   前一段时间在主题为五点碰数的主题里看到大家在讨论高难度的宏程序,回来之后我就把我手头上珍藏的一些极度复杂的宏程序里找出一个不那么困难的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O9823;(REN 3- POINT BORE BOSS);
G65 P9724;
#31=#5041  (X START);
#32=#5042  (Y START);
IF  [#1NE#0]  GOTO1;
#3000=91(A INPUT MISSING);
N1;
IF[#2NE#0] GOTO2;
#3000=91(B INPUT MISSING);
N2;
IF[#3NE#0] GOTO3;
#3000=91(C INPUT MISSING);
N3;
IF[#7NE#0] GOTO4;
#3000=91(D INPUT MISSING);
N4;
#4=135;
WHILE [#4LT149]DO1;
#[#4]=#0;
#4=#4+1;
END 1;
#30=-1;
IF [#26EQ#0]GOTO5;
IF[#18NE#0]GOTO45;
#18=5*129;
N45;
IF[#18LT0]GOTO5;
#30=1;
N5;
#10=0;
N55;
G65 P9727A[#[1+#10]] Q#17 D#7 R#18 Z#26 S#500;
IF[#149NE0]GOTO21;
#[27+#10]=#124+#502-#31(SKIP+XOFF);
#[4+#10]=#125+#503-#32(SKIP+YOFF);
#10=#10+1;
IF[#10LT3]GOTO55;
#12=-[[#27*#27]+[#4*#4]];
#24=-[[#28*#28]+[#5*#5]];
#25=-[[#29*#29]+[#6*#6]];
#135=#12*[#5-#6]+#24*[#6-#4]-#25*[#5-#4];
#135=#135/[#27*[#5-#6]-#28*[#4-#6]+#29*[#4-#5]];
#135=-0.5*#125;
#136=#12*[#29-#28]+#24*[#27-#29]-#25*[#27-#28];
#136=#136/[#27*[#5-#6]-#28*[#4-#6]+#29*[#4-#5]];
#136=-0.5*#136;
#10=0;
WHILE[#10LT3]DO1;
#24=#[27+#10]-#135;
#25=#[4+#10]-#136;
G65P9731Y[-#25*#30]X[-#24*#30](ATAN);
G65P9731A[#118](ATAN);
#24=#509*COS[#118];
#[27+#10]=#[27+#10]+#24;
#25=#509*SIN[#118];
#[4+#10]=#[4+#10]+#25;
#10=#10+1;
END1;
#12=-[[#27*#27]+[#4*#4]];
#24=-[[#28*#28]+[#5*#5]];
#25=-[[#29*#29]+[#6*#6]];
#135=#12*[#5-#6]+#24*[#6-#4]-#25*[#5-#4];
#135=#135/[#27*[#5-#6]-#28*[#4-#6]+#29*[#4-#5]];
#135=-0.5*#125;
#136=#12*[#29-#28]+#24*[#27-#29]-#25*[#27-#28];
#136=#136/[#27*[#5-#6]-#28*[#4-#6]+#29*[#4-#5]];
#136=-0.5*#136;
#15=[#27-#135]*[#27-#135];
#16=[#4-#136]*[#4-#136];
#138=SQRT[#15+#16];
#135=#135+#31(XPOS);
#136=#136+#32(YPOS);
#138=#138*2(RAD*2);
#140=#135-#31(X ERROR);
#141=#136-#32(X  ERROR);
IF[#8EQ#0]GOTO8;
#138=#138+#[2000+#8](ACT SIZE COR);
N8;
#143=#138-#7(SIZE ERROR);
#145=SQRT[[#140*#140]+[#141*#141]](TP ERROR);
#146=#143*#30/2(METAL CON);
N9;
IF[#23EQ#0]GOTO10(PRINT);
G65 P9730 D#7 H#11 M#13 S#19 T#20 W#23 X#31 Y#32 E2.0;
N10;
IF[#21EQ#0]GOTO11(U UPPER TOL);
IF[ABS[#143]GE#21]GOTO23;
IF[#145GE#21]GOTO23;
N11;
IF[#11EQ#0]GOTO13;
IF[ABS[#143]LT#11]GOTO12;
#148=1;
N12;
IF[#120AND4EQ4]GOTO13;
IF[ABS[#143]LT#11]GOTO13;
G1 X#31 Y#32 F#119;
#[3006-[[#120AND8]/8*6]]=1(OUT OF TOL);
N13;
IF[#13EQ#0]GOTO15;
IF[ABS[#145]LT[#13/2]]GOTO14;
#148=2;
N14;
IF[#120AND4EQ4]GOTO15;
IF[ABS[#145]LT[#13/2]]GOTO15;
G1 X#31 Y#32 F#119;
#[3006-[[#120AND8]/8*6]]=1(OUT OF POSITION);
N15;
IF[#20EQ#0]GOTO19;
IF[ABS[#146]LT#22]GOTO19(NULL BAND);
IF[#9NE#0]GOTO16;
#9=1;
N16;
G65 P9732 T#20 C[#146*9];
IF[#26NE#0]GOTO19;
IF[#118LT[#7/2]]GOTO18;
#148=5;
N18;
IF[#120AND4EQ4]GOTO19;
IF[#118LT[#7/2]]GOTO19;
G1 X#31 Y#32 F#119;
#[3006-[[#120AND8]/8*6]]=1(DIA OFFSET TOOLARGE);
N19;
IF[#19EQ#0]GOTO24;
G65 P9732 S#19 W1.0;
GOTO24;
N21;
IF[#149NE2]GOTO22;
G1 X#31 Y#32 F#119;
#3000=93(PROBE FAIL);
N22;
G1 X#31 Y#32 F#119;
#3000=92(PROBE OPEN);
N23;
#148=3;
IF[#120AND4EQ4]GOTO24;
G1 X#31 Y#32 F#119;
#[3006-[[#120AND8]/8*6]]=1(UPPER TOL EXCEEDED);
N24;
G1 X#31 Y#32 F#119;
M99;

网友A:
这算难吗??就是程序行数多些,计算多点而已。弄清理论,就好办了

网友(点评):
我一复制,我也就珍藏了着极度复杂的程序了。。。

网友:
这个程序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B:
这个 内容和标题好像有点不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算难吗??就是程序行数多些,计算多点而已。弄清理论,就好办了

那稍等,我再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内容和标题好像有点不符哦

稍等,马上就上好菜

楼主:
O9730(REN PRINT);
(40120520 . OEB);
POPEN;
IF[#121NE#0]GOTO1;
#121=1;
N1;
IF[#122NE#0]GOTO2;
#122=1;
N2;
IF[#23NE2]GOTO3;
#121=#121+1;
#122=1;
N3;
DPRNT[     ];
DPRNT[----------------];
DPRNT[***COMPONENT*NO*#121[60]****FEATURE*NO*#122[40]];
DPRNT[----------------];
#122=#122+1;
IF[#20EQ#0]GOTO4;
DPRNT[TOOL *OFFSET*H#20[40]];
N4;
IF[#19EQ#0]GOTO20;
DPRNT[WORK *OFFSET*S#19[30]];
N20;
IF[#18EQ#0]GOTO30;
(PCD INPUT);
#28=#135-#24+#4;
#29=#136-#25+#5;
DPRNT[PCD*FEATURE*NO*#147[30]];
DPRNT[INC*X#4[44]****ACTUAL*#128[44]];
DPRNT[INC*Y#5[44]***ACTUAL*#29[44]];
DPRNT[PCD*#18[44]***ACTUAL*#137[44]***DEV*#142[34]];
DPRNT[ANG*#1[44]***ACTUAL*#139[44]***DEV*#144[34]];
DPRNT[  ];
#1=#0;
N30(D INPUT);
IF[#7EQ#0]GOTO40;
IF[#8EQ2]GOTO31;
IF[#11NE#0]GOTO31;
IF[#20NE#0]GOTO31;
GOTO35;
N31(SIZE DATA);
#14=1;
IF[#11NE#0]GOTO32;
DPRNT[SIZE*D#7[44]***ACTUAL*#138[44]***DEV*#143[34]];
GOTO40;
N32;
DPRNT[SIZE*D#7[44]***ACTUAL*#138[44]***TOL*#11[24]**DEV*#143[34]];
IF[ABS[#143]LE#11]GOTO40;
#32=40;
GOTO110;
N35(POS);
IF[#13NE#0]GOTO36;
DPRNT[POSN*R#7[44]***ACTUAL*#138[44]***DEV*#143[34]];
GOTO40;
N36;
DPRNT[POSN*R#7[44]***ACTUAL*#138[44]***TOL*TP*#13[24]**DEV*#143[34]];
N40(X INPUT);
IF[#24EQ#0]GOTO50;
IF[#14EQ1]GOTO45;
IF[#11NE#0]GOTO41;
IF[#20NE#0]GOTO41;
GOTO45;
N41(SIZE DATA);
#14=1;
IF[#11NE#0]GOTO42;
DPRNT[SIZE*X#24[44]***ACTUAL*#138[44]***DEV*#143[34]];
GOTO50;
N42;
DPRNT[SIZE*X#24[44]***ACTUAL*#138[44]***TOL*#11[24]**DEV*#143[34]];
IF[ABS[#143]LE[#11]]GOTO50;
#32=50;
GOTO110;
N45(POS);
IF[#13NE#0]GOTO46;
DPRNT[POSN*X#24[44]***ACTUAL*#135[44]***DEV*#140[34]];
GOTO50;
N46;
DPRNT[POSN*X#24[44]***ACTUAL*#135[44]***TOL*TP*#13[24]**DEV*#140[34]];
N50(Y INPUT);
IF[#25EQ#0]GOTO60;
IF[#14EQ1]GOTO55;
IF[#11NE#0]GOTO51;
IF[#20NE#0]GOTO51;
GOTO55;
N51(SIZE DATA);
#14=1;
IF[#11NE#0]GOTO52;
DPRNT[SIZE*Y#25[44]***ACTUAL*#138[44]***DEV*#143[34]];
GOTO60;
N52;
DPRNT[SIZE*Y#25[44]***ACTUAL*#138[44]***TOL*#11[24]**DEV*#143[34]];
IF[ABS[#143]LE#11]GOTO60;
#32=60;
GOTO110;
N55(POS);
IF[#13NE#0]GOTO56;
DPRNT[POSN*Y#25[44]***ACTUAL*#136[44]***DEV*#141[34]];
GOTO60;
N56;
DPRNT[POSN*Y#25[44]***ACTUAL*#136[44]***TOL*TP*#13[24]**DEV*#141[34]];
N60(Z INPUT);
IF[#26EQ#0]GOTO67;
IF[#14EQ1]GOTO65;
IF[#11NE#0]GOTO61;
IF[#20NE#0]GOTO61;
GOTO65;
N61(SIZE DATA);
#14=1;
IF[#11NE#0]GOTO62;
DPRNT[SIZE*Z#26[44]***ACTUAL*#138[44]***DEV*#143[34]];
GOTO70;
N62;
DPRNT[SIZE*Z#26[44]***ACTUAL*#138[44]***TOL*#11[24]**DEV*#143[34]];
IF[ABS[#143]LE#11]GOTO70;
#32=70;
GOTO110;
N65(POS);
IF[#13NE#0]GOTO66;
DPRNT[POSN*Z#26[44]***ACTUAL*#137[44]***DEV*#142[34]];
GOTO70;
N66;
DPRNT[POSN*Z#26[44]***ACTUAL*#137[44]***TOL*TP*#13[24]**DEV*#142[34]];
N67;
IF[#13EQ#0]GOTO70;
IF[ABS[#145]LE[#13/2]]GOTO70;
#32=70;
GOTO120;
N70(ANG INPUT);
IF[#1EQ#0]GOTO80;
IF[#17NE#0]GOTO71;
DPRNT[ANG*#1[44]***ACTUAL*#139[44]***TOL*#17[24]**DEV*#144[34]];
IF[ABS[#144]LE#17]GOTO80;
#28=#144;
#29=#17;
#32=80;
GOTO130;
N80;
IF[#2EQ#0]GOTO199;
(ANG2 INPUT);
IF[#3NE#0]GOTO81;
DPRNT[ANG*#2[44]***ACTUAL*#142[44]**DEV*#143[34]];
GOTO199;
N81;
DPRNT[ANG*#2[44]***ACTUAL*#142[44]***TOL*#3[24]**DEV*#143[34]];
IF[ABS[#143]LE#3]GOTO199;
#28=#143;
#29=#3;
#32=199;
GOTO130;
N110(SIZE TOL);
IF[#143LT0]GOTO111;
#31=#143-#11;
GOTO12;
N111;
#31=#143+#11;
N112;
DPRNT[   ];
DPRNT[*******++++++OUT*OF*TOL++++*ERROR*#31[34]];
DPRNT[    ];
GOTO#32;
N120(POS TOL);
IF[#15EQ1]GOTO#32;
#28=#145-#13/2;
DPRNT[    ];
DPRNT[******+++++OUT*OF*POS++++*ERROR*TP*#28[34]*RADIAL];
DPRNT[     ];
#15=1;
GOTO#32;
N130(ANG TOL);
IF[#28LT0]GOTO131;
#31=#28-#29;
GOTO132;
N131;
#31=#28+#29;
N32;
DPRNT[      ];
DPRNT[****++++++ANG*OUT*OF*TOL++++*ERROR*#31[34]];
DPRNT[     ];
GOTO#32;
N199;
PCLOS;
M99;

网友:
直接来个流程图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O9730(REN PRINT);
(40120520 . OEB);
POPEN;

没发现难在哪里?是难看吗?

网友(点评):
浏览了前几段,也不难看呀!

网友(点评):
分开看不就是ABC+123嘛,有什么难的。但是,请说说这程序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看着就晕

网友:
完全不知道是什么玩意,求教··

网友D:
楼主应该把图纸一起分享出来!这样看着也直观点。。。

网友(点评):
他这个不是具体的产品。第一个程序是三点碰数,自动找正用的。第二个程序看上去是记录加工状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发现难在哪里?是难看吗?

这是探针程式,两位是高手,反正我就能看懂前一个程序,后一个一点都看不懂。在这里发出来是给大家鉴赏用的。这两个程式是一个大型程式的一部分,这个大型程式中有30个子程式,这是其中的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把图纸一起分享出来!这样看着也直观点。。。

螺旋兄好,这是个探针程式,兄弟懂三点碰数?指点一下,怎么看三点碰数的程序?第一个程序我是硬着头皮一点一点看的,第二个程序我是一点都看不懂

网友(点评):
第一个程序里还有其他的子程序,估计是执行测量动作的。碰数实际是个几何问题,通过测量一些必要的点的坐标数据来计算偏移,从而达到自动修正的目的。

网友(点评):
这种程序是不是机床厂家设定的? 我看到一个机床在你用G184攻牙的时候自动调用内部的宏。

网友(点评):
这个程序不是厂家的,是使用者编写的。G184我没见过,可能是重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螺旋兄好,这是个探针程式,兄弟懂三点碰数?指点一下,怎么看三点碰数的程序?第一个程序我是硬着头皮一 ...

坑爹呀,全部是打印输出的,就一个输出的子程序嘛,本来想注释一下的,可就来这么一个子程序没什法注释,把我看宏的方法粘给大家吧,红色部分,是我方便看程序修改的,也许对大家有帮助!#121 A
#122  B
#0 NULL
#23  c
#20  d
#19   e
#18  f
#28
#29
O9730(REN PRINT);
(40120520 . OEB);
POPEN
IF[ANULL]GOTO1;
A=1;
N1;
IF[BNULL]GOTO2;
B=1;
N2;
IF[c2]GOTO3;
A=A+1;
B=1;
N3;
DPRNT[     ];
DPRNT[----------------];
DPRNT[***COMPONENT*NO*A[60]****FEATURE*NO*B[40]];
DPRNT[----------------];
B=B+1;
IF[d =NULL]GOTO4;
DPRNT[TOOL *OFFSET*Hd[40]];
N4;
IF[e=NULL]GOTO20;
DPRNT[WORK *OFFSET*Se[30]];
N20;
IF[f=NULL]GOTO30;
(PCD INPUT);
g=#135-#24+#4;
h=#136-#25+#5;
DPRNT[PCD*FEATURE*NO*#147[30]];
DPRNT[INC*X#4[44]****ACTUAL*#128[44]];
DPRNT[INC*Y#5[44]***ACTUAL*h[44]];
DPRNT[PCD*f[44]***ACTUAL*#137[44]***DEV*#142[34]];
DPRNT[ANG*#1[44]***ACTUAL*#139[44]***DEV*#144[34]];
DPRNT[  ];
#1=NULL;
N30(D INPUT);
IF[#7=NULL]GOTO40;
IF[#8=2]GOTO31;
IF[#11≠NULL]GOTO31;
IF[d≠NULL]GOTO31;
GOTO35;
N31(SIZE DATA);
#14=1;
IF[#11≠NULL]GOTO32;
DPRNT[SIZE*D#7[44]***ACTUAL*#138[44]***DEV*#143[34]];
GOTO40;
N32;
DPRNT[SIZE*D#7[44]***ACTUAL*#138[44]***TOL*#11[24]**DEV*#143[34]];
IF[ABS[#143]LE#11]GOTO40;
#32=40;
GOTO110;
N35(POS);
IF[#13≠NULL]GOTO36;
DPRNT[POSN*R#7[44]***ACTUAL*#138[44]***DEV*#143[34]];
GOTO40;
N36;
DPRNT[POSN*R#7[44]***ACTUAL*#138[44]***TOL*TP*#13[24]**DEV*#143[34]];
N40(X INPUT);
IF[#24=NULL]GOTO50;
IF[#14=1]GOTO45;
IF[#11≠NULL]GOTO41;
IF[d≠NULL]GOTO41;
GOTO45;
N41(SIZE DATA);
#14=1;
IF[#11≠NULL]GOTO42;
DPRNT[SIZE*X#24[44]***ACTUAL*#138[44]***DEV*#143[34]];
GOTO50;
N42;
DPRNT[SIZE*X#24[44]***ACTUAL*#138[44]***TOL*#11[24]**DEV*#143[34]];
IF[ABS[#143]LE[#11]]GOTO50;
#32=50;
GOTO110;
N45(POS);
IF[#13≠NULL]GOTO46;
DPRNT[POSN*X#24[44]***ACTUAL*#135[44]***DEV*#140[34]];
GOTO50;
N46;
DPRNT[POSN*X#24[44]***ACTUAL*#135[44]***TOL*TP*#13[24]**DEV*#140[34]];
N50(Y INPUT);
IF[#25=NULL]GOTO60;
IF[#14=1]GOTO55;
IF[#11≠NULL]GOTO51;
IF[d≠NULL]GOTO51;
GOTO55;
N51(SIZE DATA);
#14=1;
IF[#11≠NULL]GOTO52;
DPRNT[SIZE*Y#25[44]***ACTUAL*#138[44]***DEV*#143[34]];
GOTO60;
N52;
DPRNT[SIZE*Y#25[44]***ACTUAL*#138[44]***TOL*#11[24]**DEV*#143[34]];
IF[ABS[#143]LE#11]GOTO60;
#32=60;
GOTO110;
N55(POS);
IF[#13≠NULL]GOTO56;
DPRNT[POSN*Y#25[44]***ACTUAL*#136[44]***DEV*#141[34]];
GOTO60;
N56;
DPRNT[POSN*Y#25[44]***ACTUAL*#136[44]***TOL*TP*#13[24]**DEV*#141[34]];
N60(Z INPUT);
IF[#26=NULL]GOTO67;
IF[#14=1]GOTO65;
IF[#11≠NULL]GOTO61;
IF[d≠NULL]GOTO61;
GOTO65;
N61(SIZE DATA);
#14=1;
IF[#11≠NULL]GOTO62;
DPRNT[SIZE*Z#26[44]***ACTUAL*#138[44]***DEV*#143[34]];
GOTO70;
N62;
DPRNT[SIZE*Z#26[44]***ACTUAL*#138[44]***TOL*#11[24]**DEV*#143[34]];
IF[ABS[#143]LE#11]GOTO70;
#32=70;
GOTO110;
N65(POS);
IF[#13≠NULL]GOTO66;
DPRNT[POSN*Z#26[44]***ACTUAL*#137[44]***DEV*#142[34]];
GOTO70;
N66;
DPRNT[POSN*Z#26[44]***ACTUAL*#137[44]***TOL*TP*#13[24]**DEV*#142[34]];
N67;
IF[#13=NULL]GOTO70;
IF[ABS[#145]LE[#13/2]]GOTO70;
#32=70;
GOTO120;
N70(ANG INPUT);
IF[#1=NULL]GOTO80;
IF[#17≠NULL]GOTO71;
DPRNT[ANG*#1[44]***ACTUAL*#139[44]***TOL*#17[24]**DEV*#144[34]];
IF[ABS[#144]LE#17]GOTO80;
g=#144;
h=#17;
#32=80;
GOTO130;
N80;
IF[#2=NULL]GOTO199;
(ANG2 INPUT);
IF[#3≠NULL]GOTO81;
DPRNT[ANG*#2[44]***ACTUAL*#142[44]**DEV*#143[34]];
GOTO199;
N81;
DPRNT[ANG*#2[44]***ACTUAL*#142[44]***TOL*#3[24]**DEV*#143[34]];
IF[ABS[#143]LE#3]GOTO199;
g=#143;
h=#3;
#32=199;
GOTO130;
N110(SIZE TOL);
IF[#143LT0]GOTO111;
#31=#143-#11;
GOTO12;
N111;
#31=#143+#11;
N112;
DPRNT[   ];
DPRNT[*******++++++OUT*OF*TOL++++*ERROR*#31[34]];
DPRNT[    ];
GOTO#32;
N120(POS TOL);
IF[#15=1]GOTO#32;
g=#145-#13/2;
DPRNT[    ];
DPRNT[******+++++OUT*OF*POS++++*ERROR*TP*g[34]*RADIAL];
DPRNT[     ];
#15=1;
GOTO#32;
N130(ANG TOL);
IF[gLT0]GOTO131;
#31=g-h;
GOTO132;
N131;
#31=g+h;
N32;
DPRNT[      ];
DPRNT[****++++++ANG*OUT*OF*TOL++++*ERROR*#31[34]];
DPRNT[     ];
GOTO#32;
N199;
PCLOS;
M99;

网友D:
我对于能编的我看不懂的宏程序的人都比较崇拜!

楼主:
引用 楼主:
螺旋兄好,这是个探针程式,兄弟懂三点碰数?指点一下,怎么看三点碰数的程序?第一个程序我是硬着头皮一 ...

螺旋兄能否将三点碰数再 说细一点,来个示例让兄弟我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坑爹呀,全部是打印输出的,就一个输出的子程序嘛,本来想注释一下的,可就来这么一个子程序没什法注释 ...

多谢,我研究研究你的看宏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对于能编的我看不懂的宏程序的人都比较崇拜!

我也是呵呵,我这里比较简单,最多用个主程序调用子程序

网友(点评):
我能编的还算多! 就是如果遇到要调用参数上的数据 我就嗝屁了。。。

网友:
谢谢分享   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看见头都大了。。。

网友E: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探针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哦   谢谢

什么牌子的机床?
带在线检测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牌子的机床?
带在线检测系统?

FANUC自己家的机器,是的带在线检测,

网友F:
引用 楼主:
FANUC自己家的机器,是的带在线检测,

检测效果怎么样?
加工效率有多大变化?

网友:
宏程序我永远的痛啊,学不会,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测效果怎么样?
加工效率有多大变化?

效果很好,加工效率提高了,最重要是精度和良率提高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效果很好,加工效率提高了,最重要是精度和良率提高了

能告知一些机床参数,或者是加工参数的吗?
整套价钱是多少,可否透露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坑爹呀,全部是打印输出的,就一个输出的子程序嘛,本来想注释一下的,可就来这么一个子程序没什法注释 ...

见识了,不过看不懂啊!宏程序难学吗?要从哪里开始呢?大侠指点下

网友:
我觉得不难学,看个人悟性吧,其实就是自己先设定一些未知数,当调用的时候再给一个确定的数据

楼主(2013-11-14):
引用 网友F:
能告知一些机床参数,或者是加工参数的吗?
整套价钱是多少,可否透露一下?

总的大概2万左右,参数如6200等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总的大概2万左右,参数如6200等

能讲的详细一点的吗?
我想知道在线检测的是什么厂家生产的,能给我一些关键词,我可以搜素到?

网友G:
请问可读性怎么体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可读性怎么体现啊......

哦,程序没有注释应该是为了保密吧。这个程式我做了一些修改,主要是为了让大家看看这个程式中对坐标的转换

网友G:
哦,谢谢孤城

不过我知道有种CNC系统可以和PLC部分的紧密联系起来.它可以把算法在PLC里计算,CNC中起到实时应用啊.那么在PLC中实现坐标的矩阵变化那就更方便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哦,谢谢孤城

不过我知道有种CNC系统可以和PLC部分的紧密联系起来.它可以把算法在PLC里计算,CNC中起到实时 ...

哦,这里不是这样的与PLC无关。这里是探针的应用,自动找正,自动探测圆心,自动探测两个点然后根据一定的算法计算出旋转的中心。其实我觉得宏程序跟C语言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好的宏程序一定简练且有一个好的算法。

网友:
非常同意啊 "好的宏程序一定简练且有一个好的算法" . 谢谢!

网友(2014-06-12):
打印数据的吧

网友:
这成式,专家级的人编的

网友:
菜鸟路过,实在觉得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讲的详细一点的吗?
我想知道在线检测的是什么厂家生产的,能给我一些关键词,我可以搜素到?

世界上出名的厂家有,雷尼绍公司和马波斯公司

网友: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牛人 在民间。。。。。。32个赞

网友:
看的我莫名其妙

网友H:
一直想学貌似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直想学貌似很难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