挡油圈抱大轴后焊接加工,请教固定工装

楼主(2013-10-14):
若挡油圈内径与大轴外径间距离小点考虑在挡油圈上打几组径向螺孔来调整与大轴同轴度。但此机组两者间间隙250左右,请教有无类似加工经验及方法?

楼主:
自己先顶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焊接符号后跟油密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标了这个焊接有什么要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符号后跟油密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标了这个焊接有什么要求啊

焊接后焊缝出做煤油渗漏实验,不能漏油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帖子沉了……大侠们有什么方法希望不吝赐教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