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序图和工序卡片是一样的么

楼主(2013-10-14):
机械自学者,我问下机械那个工序图和工序卡片是一样的嘛?工序图一般内容要求包括哪些?谢谢回答

网友:
找一本机械制图书,上面的工艺卡一般都可以

网友A:
工序图就是指某道工序加工用的图纸,含该道工序需要加工的零件尺寸和要求。
工艺卡包含工序图,另外还有加工参数、刀具、材料、工序号、加工注意事项等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序图就是指某道工序加工用的图纸,含该道工序需要加工的零件尺寸和要求。
工艺卡包含工序图,另外还有加 ...

谢谢你先,工序图就是相当于一个设计图之类的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先,工序图就是相当于一个设计图之类的是吧?

网友:
学习了。原来的我也不大懂哦

网友:
当然不一样,不过现在只有大批量生产的公司才会编制

网友:
楼上都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工序图上要求表明定位方式定位原件,加工尺寸,还有表面粗糙度?还有其他要求没?

网友(点评):
基准面、加工尺寸、形位公差、表面粗糙度等要求在工序图上可以标注。其它的可以根据你们实际要求备注,如毛刺要求等。我认为,定位方式或者专用工装应该是在工艺卡上写的。

网友:
3楼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