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304细杆加工,请教

楼主(2013-10-14):
请教一下大侠们,这样的细杆要怎么车才不会变形,用普车要怎么加工,麻烦大侠们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个人浅见:
这么细,长径比大,公差2丝,粗糙度0.8,这应该是磨出来的。
车的话,细杆的变形都要超出2丝了。

网友(点评):
磨不锈钢?

网友(点评):
有什么问题吗?请指教

网友:
有点难度啊

网友:
东西虽小,但还得坐等高人出现!

网友:
锥面要求0.4,能做到这么高的精度吗?恐怕难度会很大。

网友:
直径1.24mm。。。。你想车出来????。找一根绣花针吧

网友:
普车没法车这个,太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浅见:
这么细,长径比大,公差2丝,粗糙度0.8,这应该是磨出来的。
车的话,细杆的变形都要超出2丝了 ...

同意用磨的,

网友:
坐等高人,这个东西应该不好车加工吧,上面那个大头和直径1.24mm的焊接在一起

网友:
空加工余量上磨床磨啊,

网友:
精度高 而且细 不好加工o

网友:
坐等,我们也有类似的

网友:
无心磨,请指点!

网友:
这个能车出来,那得是削铁如泥的刀吧

网友:
用模具挤压。

网友:
普车首先粗糙度0.8就难保证?其次公差2S 也难做到 杆子太细,无心磨倒可以,你的材料硬度够

楼主:
数量少,价格低。所以有啥好方法可以加工的

网友(点评):
用仪表车做吧,数控也不行,再用磨床磨

网友B:
与我司的产品好似,,我们是用数控车床做的,,普车难啊

网友:
粗糙度要0.8的,那只能进行磨,车床不能车出这么好的表面的,你无心磨削可以的

网友:
设计个可以旋转的夹具装在尾座上,夹工艺头拉着车。

网友:
不会做!!!等高人 求高人  高人快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我司的产品好似,,我们是用数控车床做的,,普车难啊

怎么车,能否给下加工数据,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车,能否给下加工数据,谢谢

设备不一样.无参考价值.
数控车床,扶咀机,有没有?

网友:
坐井等观天..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设备不一样.无参考价值.
数控车床,扶咀机,有没有?

总长7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长70多.

数控车有,扶咀机这个是什么。

网友(点评):
纵切车床 也就是走心机,做这个绝对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数控车有,扶咀机这个是什么。

那就是没有类似的设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没有类似的设备了

你是怎么做的不变形的,能否告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做的不变形的,能否告知,谢谢

图片上可以看到是分了三节做出来的,设备好的就没有问题了.要求高的最后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