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挡边的同步带轮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3-10-14):
  今天厂里外协拿回来两个带挡边的同步带轮,主体是自己做的,外面的齿条和挡边是外协做的。我就是不明白他们是怎么把齿轮给安上去的,请大侠们指教!谢谢

网友:
过盈压进去
或者压进去后边缘铆
或者使用弹性挡圈

网友:
过盈配合压进去,然后在铆配合处。

网友(点评):
基本正解

网友:
过盈配合 压进去的

网友:
精度高点的过盈配合压进去,精度低的压进去再铆配合处

网友:
压力机压装

网友:
在安装挡圈的凸台端面靠近边沿处冲圈或者冲点,达到凸台端面的材料向外扩张,形成对挡圈的挤压固定。

网友:
过盈装配,压铆

网友:
要多看,更有多思考。

网友:
楼上都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