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浇包,请教

楼主(2013-10-14):
请教:电动浇包工作原理,结构,以及电动浇包的利弊。

谢谢。

网友A:
电动浇包 是指浇铁水的浇包吗 先问清楚

网友A:
采用双蜗轮副传动,转动灵活自如,双向回转,可逆性好。电机传动,安全省力,手动操作方便。吊杆采用锻件,比钢板焊接安全可靠;包体钢板较厚,包底采用锥度、底箍、焊筋相结合,既延长了使用寿命,又确保了安全;包体与吊杆和减速箱均装有铰链卡板,可随时锁定;两包轴与吊杆间装有调心轴承,一致性好。   利最大的好处就是安全。弊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浇包 是指浇铁水的浇包吗 先问清楚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双蜗轮副传动,转动灵活自如,双向回转,可逆性好。电机传动,安全省力,手动操作方便。吊杆采用锻件, ...

谢谢,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