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主轴磨加工如何消除振纹?

楼主(2013-10-15):
这个问题与机床本有一定关系,如何消除电主轴本身的问题啊??
求高手赐教!

网友:
磨削产生振纹,你设备有问题吧,还是哪地方强度不够

网友:
是床子地基不行,还是进刀量大了点啊,磨头松不

网友:
多方面的原因。依次考虑:机床强度、主轴的精度与振动、刀具及工作转速等。
更多可到电主轴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