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车床改镗床

楼主(2013-10-15):
现有车床改镗床,刀杆转动,工件往复运动切进给、、、
改如何设计、、、
各位专业人士给点意见、、、

网友A:
那还不如买一台新镗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不如买一台新镗床

那要加工5米以上十米以上的直径大的镗床是什么样的、、

网友B:
嘎。。。加工五米以上十米以上的直径大的???就算改那需要多大的车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嘎。。。加工五米以上十米以上的直径大的???就算改那需要多大的车床啊

需要多大的我就不晓得了、
但是我知道这个是可行的、、
而且已经实践的、、
只是我不知道也没见过、、、
要知道我就不用来这里发帖了、、、
发愁啊、

楼主:
没人来改过床子么、、、
不管改的是什么样子的都来说说啊、。、
只要是改成刀转动,工件不动的都说说啊、、、

网友:
其实这个车床和镗床的动作正好是相反的,所以这个改造的地方太多了,还不如去买个镗床!!

网友:
十米的车床改镗床,怎么舍得动这十米的车床

网友:
这么大的改造,算下来还真不如买个镗床啊,费时费力还不一定好用,钱也不少花

网友C:
可以改。车床卡盘下掉,车床主轴锥孔装镗杆,把中托板上面的刀架部分拆掉,换成工装,工件随中托板移动。比较长的工件可以利用尾架。

网友:
刀台撤掉,装上可以上下移动的动力头,功能受限制,适合批量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改。车床卡盘下掉,车床主轴锥孔装镗杆,把中托板上面的刀架部分拆掉,换成工装,工件随中托板移动。比 ...

车床只有xy运动,上下怎么办?垫工件?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