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筒是如何加工的

楼主(2013-10-15):
对于长度在十几米的炮筒内孔是如何加工的、、、、
深孔加工的各位专业人士来说说、、、
谢谢、、、

网友:
无缝钢管吗?热轧出来的。

网友:
不明白楼主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要制作炮筒啊?

网友(点评):
不是要加工炮筒、、 主要了解下炮筒内孔的加工方法和过程、、、

网友:
网搜就有相关的资料,咋不自己动手?

网友(点评):
没找到啊、、、

网友(点评):
随意就放弃搜找,或是要坐等,都嘛是你自己的事。俺随便搜搜都有大把资料。

网友(点评):
o(︶︿︶)o 唉 现在‘搜索都用不好’ ....................................

网友(点评):
也许是搜索的重点不同结果就不一样、、、、

网友(点评):
对学习有心无心从帖子里就可以看出一斑。

网友A:
有炮筒镗床,膛线有专门的床子

网友(点评):
谢谢了、、、 不知道那种镗床长什么样、、

楼主:
卧拉床可以拉十几米的??
镗杆的刚性能是怎么保证的、、

网友(点评):
卧拉床和镗杆又是啥关系?有些风马牛了。

网友(点评):
看错了、、、 看错卧拉镗了、、

网友B:
听说有个东东叫枪钻

网友(点评):
十几米的东西用那个可行么??

网友(点评):
枪钻、喷吸钻

网友(点评):
枪钻主要加工--40MM深孔。楼主所说的深孔钻镗床可以加工的,不过精度能否达到军工的要求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美国有等离子铸造的炮筒.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听说有个东东叫枪钻

不知道粉末冶金方式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粉末冶金方式行不行

谢谢大家的参与、、、
我是想知道炮筒内孔的加工方法、、、

网友C:
3D打印解决一切疑难杂症

网友(点评):
对于3D打印,我一直有个疑问:1,最终成品是毛坯还是已经精加工件?2,完成零件的加工无非就是铣、车、磨、钻这些基本的工序,这么说来,3D打印机叶不了这些吧?既然这样,那也得换刀,跟加工中心有何区别呢?

网友:
帮顶!!一起求知。。。

网友:
这是研究大炮对付小鬼子吗,

网友:
有车大炮一说。

网友:
低调。最近公安查的比较严。

网友:
引用 网友C:
3D打印解决一切疑难杂症

美国已经有人用这个技术打印了一把手枪了 你说的疑问估计可以向那个人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
我是想知道炮筒内孔的加工方法、、、

如果只是内孔深孔加工,我知道的就枪钻和深孔钻镗床。
枪钻加工3-40毫米内径的孔,最深对接可达5米。
深孔钻镗床能加工30以上深度能达到10米的深孔。
军工上的东西要求肯定是很高的,内孔直线度,圆度,光洁度不好控制。
估计不会用这种设备吧,如有做过炮筒的,欢迎解惑。。。。

网友D:
能加工多大孔和深度,就看你机床多大了。

网友(点评):
如果长度再长一点,比方说7米,外圆再大点,比方说500mm,要求精加工,可以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加工多大孔和深度,就看你机床多大了。

非常感谢你的图啊、、
你的前面的图我知道怎么加工、、
大部分都是镗出来的、、、
而且有加工那样的镗床、、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你最后油缸的那个大件的内孔是怎么加工的、、、

网友:
有一个叫月生的厂,建议去咨询下。

网友:
长抗震镗杆掏出来的

网友:
查下切削手册,就答案。拉镗,精加工研磨,湖南常德做油

网友E:
我猜LZ想通过问炮筒如何加工,来了解类似炮筒的工件是如何加工的吧,而不是LZ想自己做炮筒
真的做炮筒的人,那是不需要来问这个问题的。

网友(点评):
是的饿、、、 就是想了解大型的各种辊、管、缸体等是如何加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猜LZ想通过问炮筒如何加工,来了解类似炮筒的工件是如何加工的吧,而不是LZ想自己做炮筒
真的做炮筒的人 ...

可以

网友(2014-03-09):
做这种东西的床子什么样啊,谁有图给发个,开开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炮筒镗床,膛线有专门的床子

youtube有视频加工枪膛线的

网友:
用深孔镗吧

网友:
就是这种机床吧?

网友:
加工炮筒的机床你一定想像不到有多长多大,就是用那种专用的机床加工出来的,包括里面的膛线也是这样拉出来的,三四米长的炮筒,里面的膛线还不到一圈,它的螺距至少大于三四米.你琢磨这个干什么?

网友:
楼主这是要搞军火生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