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角型轴承箱加工工艺及夹具设计

楼主(2013-10-15):
求各位帮忙,由于个人原因没有时间做这个课程设计,再过几天就要答辩了。

楼主:
工序I.           金属模铸造毛坯。
工序II.           人工时效。
工序III.        以φ250端面为粗基准,定位安装,铣加工一直角平面,保证尺寸148mm,使用专用夹具。
工序IV.        以已加工的一直角平面为精基准,铣加工另一直角平面,保证两平面垂直度公差小于0.12mm,使用专用夹具。
工序V.        以一直角平面为精基准,镗削φ250端面,镗加工孔φ180H7,保证孔中心距148mm,使用专用夹具。
工序VI.        以φ180H7孔定位夹紧,铣加工另一端面保证尺寸100h11,使用专用夹具。
工序VII.        以φ180H7孔及基准B面定位夹紧,铣加工槽50h11,保证尺寸140h11,使用专用夹具。
工序VIII.        以已加工好的槽50h11定位,加工另一槽50h11,保证尺寸140h11,使用专用夹具。
工序IX.        以φ180H7孔及基准面B定位夹紧,铣一边长度为75mm的凹台,使用专用夹具。
工序X.           以φ180H7孔及基准B面定位夹紧,铣另一边长度为75mm的凹台,使用专用夹具。
工序XI.        以孔φ180H7定位,钻 ,使用专用夹具。
工序XII.        以孔φ180H7定位,使用钻模钻 的孔,使用专用夹具。
工序XIII.        去毛刺。
工序XIV.        检查。

楼主:
上面是加工路线,需要设计夹具的工序是
工序Ⅸ  φ180H7孔及基准面B定位夹紧,铣一边长度为75mm的凹台,使用专用夹具

g2096 -1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是加工路线,需要设计夹具的工序是
工序Ⅸ  φ180H7孔及基准面B定位夹紧,铣一边长度为75mm的凹台,使 ...

这样的人不应该帮,你是在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