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插入系列零件设计表的问题

楼主(2013-10-15):
在soildworks插入系列零件设计表时提示找不到成员,怎么办?

网友A:
你用了wps么?这只能和office的表格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了wps么?这只能和office的表格关联。

我两个都有,怎么处理,求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两个都有,怎么处理,求教。

如果你不能把优先关联的顺序调好,那就只能卸载了。
这是软件内部接口的程序了,wps只学了个外形,这些做不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配?

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能把优先关联的顺序调好,那就只能卸载了。
这是软件内部接口的程序了,wps只学了个外形,这些做 ...

请问如何设置优先关联设计 。

网友A:
貌似wps比较流氓一点,excel抢不过它,我有一阵设置过来了,但是后来又不行,只有卸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wps比较流氓一点,excel抢不过它,我有一阵设置过来了,但是后来又不行,只有卸载了。

谢了,看来只能卸了。

网友(2015-01-30):
引用 网友A:
貌似wps比较流氓一点,excel抢不过它,我有一阵设置过来了,但是后来又不行,只有卸载了。

请问大侠有没有做过,通过excle的二次开发,solidworks的二次开发,更改excle中表格数据的方法来实现solidworks的参数化建模,这里的表格貌似就是设计表,本人想了解这一方面的知识,不知从何入手?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