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泵在出力不够时会发出刺耳声音吗?

楼主(2013-10-15):
油泵在出力不够时会叫吗?就好像憋压似的

网友:
供油不足吧 想法增加进油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会!

为什么?不是负载大,是油泵的供油压力上不去的时候,比油泵的额定压力小很多时,为什么会发出刺耳声音?

网友:
是不是进气了

网友B:
我前两天也遇见过一台80YCY14-1B轴塞泵压力不足尖叫,后来检查发现油位太低,回油管露出油,回油打在油面上起沫,油里混入空气被油泵打出去,空气产生爆裂发出尖叫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两天也遇见过一台80YCY14-1B轴塞泵压力不足尖叫,后来检查发现油位太低,回油管露出油,回油打在油面上 ...

恩 我这是泵体地脚松 吸入空气

网友:
会叫,清洗过滤网。

网友:
泵压力上不去,有尖叫声。
1检查吸油滤芯,是否清洁
2检查油位是否低,致使进油口进入空气,产生气爆。
3泵滑靴(柱塞)损坏,产生敲膛音
4泵体支架松动与电机产生偏心
新手愚见,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13-12-06):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盼分享,我这里用的力士乐的闭式柱塞泵,也遇到这个问题,稍微加压,泵就响,但绝对没到溢流压力。

网友:
应该吸油有关,主要是油液少,12楼的液压系统有没有补油装置

网友:
检查吸油管

网友:
好多原因到会有声响

网友:
看下过滤网!

网友(2015-01-10):
泵吸进空气了或者是供油不足

网友(2015-05-01):
,空气产生爆裂发出尖叫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