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铸钢件怎么加工孔

楼主(2013-10-15):
我现有一个壁厚70的主轴座,怎么打孔?我昨天一天用手电钻和合金钻头就打了五毫米,更本钻不动,请教高人怎么加工这个10毫米的通孔!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或是技巧可以解决!?

网友A:
这肯定是上设备上钻啊

网友B:
是啊!为什么用手电钻?

网友C:
呵呵,我见过这种情况。具体材质不知道,肯定是有点合金的钢材,用钻头钻通孔,8个毫米左右的深度;用的是普通钻头,刚开始钻不动,直钻1~2个毫米后,完全钻不动。后来找了个老师傅,他说钻头没磨好,去磨了下,然后钻的时候加清洗液,很快就钻穿了。

网友C:
忘记了,加一句,实在小摇臂钻上钻的,手工钻没试过,估计力度不会够!还是放钻床上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忘记了,加一句,实在小摇臂钻上钻的,手工钻没试过,估计力度不会够!还是放钻床上试下!

我在基地,这个设备在这实验,手头只有手电钻!更别说车床了,再说孔的位置只能用手电钻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肯定是上设备上钻啊

孔的位置特殊,设备上不行,再说现场也没床子!

网友:
干嘛要用手钻啊?位置很不好吗?
直接钻床就成啊,铸钢件能有多高的硬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见过这种情况。具体材质不知道,肯定是有点合金的钢材,用钻头钻通孔,8个毫米左右的深度;用的是普 ...

我这个得钻70毫米!目前只钻了10个,后边就几乎不下料了,干膜!钻头是有点磨顿了,但我也不会磨!还有就是,这个孔太深,我估计到后来会卡钻!

网友:
不会磨,,帮不了你

网友:
你最好能上图,照片也成啊,大家也能帮你想想办法。

网友D:
唉,这样岂不是很累

网友E:
咱这里面都是机加工的?没有钳工?

这个问题出在钻头上,好点的钻头加上把钻头磨好了,很容易打的。

我的经历:我以前的公司在不锈钢上打眼的时候,用手枪钻打,根本打不动,上钻床也费劲。用手枪钻的时候要靠一个人或2个人自重压的打。而且打几个就得磨一次钻头。
后来有一次出差,出差时没带钻头,从当地买了个质量好点的钻头,结果靠手枪钻自重加上点手腕的力量轻轻的就穿了。
钻头质量部不好加上不会磨钻头,会气死人的。

网友(点评):
呵呵,没人会直接说自己是钳工吧。不过钻头我倒是会磨的,大的十几的磨不来,小的到1mm的倒是可以磨的。学钳工想学的快,学的好,最好跟着大师傅学。

网友(点评):
求大师傅,我现在磨70的钻头,只能钻100件左右,孔70深105,并且两边钻花有时一样,有时不一样,有时入刀差不多到70的时候还会震

网友(点评):
俺也不是很懂,只是干过见过,手艺也不是很好

网友:
目测只有用las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咱这里面都是机加工的?没有钳工?

这个问题出在钻头上,好点的钻头加上把钻头磨好了,很容易打的。

对,我就不会磨,买了俩廉价合金的钻头,也不见掉屑,干磨,我这一天了就打进5毫米!气死我了!

网友(点评):
太水了,买一把新钻头,对照着磨,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为什么用手电钻?

大家帮忙看看!说点除了用床子加工以外的方法,我现场没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咱这里面都是机加工的?没有钳工?

这个问题出在钻头上,好点的钻头加上把钻头磨好了,很容易打的。

我也是出差,我的这个机器是农业机械,在农村里实验呢,没有床子,!钻头不给力,我也不会磨,要打70的深度,何时能打通啊,愁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这样岂不是很累

相当累,关键累也不见效果!

网友F:
估计这个铸件材质不合格,有白口铁,要想加工回一下火。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这个铸件材质不合格,有白口铁,要想加工回一下火。试试。

是铸钢件,ZG35!这个机器要能用回去,我就不愁了,回去用床子也差不多能加工!可是会不去啊,就为了孔在拉回去,不值得,各种用费加起来老多钱呢!

补充内容 (2013-10-16 12:13):
有角磨机,不好使,我的一个手开这角磨机,一个手磨钻头,昨天试了一下,弄坏了!嘿嘿!今天买个了小点的钻头,有点效果,打了一半了!不过还是要面临磨钻头的事,也不能老买新的是不!我的研究研究怎么磨,

网友(点评):
这样,你们现场有砂轮不?要是没有的话,用角磨机的切割片磨下也行。磨钻头要磨出水平来难点,但比钝钻头要好。磨的时候要摆动着磨,磨出刃来,两面对称就成,没刃的话你真钻不动

网友G:
先弄颗小直径的试试,假如能钻动就好办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相当累,关键累也不见效果!

你可以找专业钻孔的加工厂试试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找专业钻孔的加工厂试试啊

钻孔也有专业厂家啊?
专业到什么程度啊?

网友(点评):
我就专业深孔加工的,只要是深孔一律通吃。

网友(点评):
我公司也有16米深孔钻,但是不代表就专业深孔加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钻孔也有专业厂家啊?
专业到什么程度啊?

有的机械加工的厂可以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弄颗小直径的试试,假如能钻动就好办了。

我上午买了根5毫米的钻头,有效果,是高速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找专业钻孔的加工厂试试啊

我的设备大,而且基地这不方便拆卸,你这个方法不太合适,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设备大,而且基地这不方便拆卸,你这个方法不太合适,不过还是谢谢!

呵呵,我都没有帮到你,别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我就不会磨,买了俩廉价合金的钻头,也不见掉屑,干磨,我这一天了就打进5毫米!气死我了!

是呢,现场就有个角磨机,我自己操作也不方便,不过确实得解决磨钻头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都没有帮到你,别谢了

不怪你,我没说清楚现场的情况,呵呵,肯回复我给我出主意就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怪你,我没说清楚现场的情况,呵呵,肯回复我给我出主意就十分感谢!

网友:
把角磨机打开用脚踩着,手不就解放了

网友:
手电钻别把转速打高了,钻头两边刃口最好跟中心线对称,刃口一定要比后面高,否则你是钻不进去的。

网友:
10毫米?  我以前见一个公司用电钻打35的孔,应该不叫手电钻   那会那兄弟用的220电压,在个好大的设备上打孔 材料钢板  估计是q235吧   那应该是个专业工具  看下有卖的没

网友:
为什么不究竟找个厂家花点钱干了?有折腾的时间干完了

网友:
为什么不就近找个厂家花点钱干了?有折腾的时间干完了

网友:
你不会磨怎么钻!加工不是好玩的,谁都能干的。先找个能磨钻头的人,或新买一个钻头(碰碰运气,有可能买到后角不错的钻头)。但发现钻不动就别再蛮搞了,钻头在里面高速干磨会形成硬层和高速钢留在工件上的耐磨层,更搞不动。建议还是找个会磨钻头的人,多磨两支钻头,在磨时有两去的顶角要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与你先前钻的钻头顶角不一样,先用这两去来钻,目的是一点一点的钻去硬层和耐磨层,这样后面的事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