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轴圆弧车削难题

楼主(2013-10-16):
半轴材料:40cr,
调质处理后硬度:(25-30)HRC,
工艺要求:经调质后用一把车刀粗精车如图一所示2XR8圆弧,
现行工艺:用如图二所示自制刀具粗精两刀加工,
问题:由于自制刀具没有断削槽,加工到圆弧处时总是缠屑,阻碍了生产实现自动化
改善方案:为了改善断屑性能,我们又设计了如图三所示圆弧刀具(采用R8圆弧刀片),虽然断屑得到改善,但成本很高。现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改进办法,期盼各位大师给予指点
  。

网友A:
刀磨的有问题

网友B:
不知道产品有多大。我觉得不应该用成行刀去加工, 还是用做的刀具在数控上用程序走

网友C:
图3的刀是不是可以转180度再用一次啊?

网友D:
感觉刀的R大了点,会导致切屑很宽,容易擦伤已加工面。R值大还有一个弊端,切削时参加切屑的刃变长,使切屑力增大,容易引起振动。

网友E:
批量大么上铣床用圆弧铣刀洗啊

网友:
R弧大了点,切削面积大,切削力也大啊,可以选内孔镗刀片,刀片安装角度和刀杆要考虑好不要干涉,刀尖角圆弧不要太大,用数控车床G02(G03 )圆弧插补指令或循环指令完成。

网友(点评):
不干涉吗?

网友(点评):
图二就是类似于镗刀杆,不知道您说的镗刀是什么样式,请明示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先用R6刀然后在R8精加工呢

网友(点评):
由于工序原因,只能用一把刀完成粗精加工

网友:
刀具设计的有问题,断屑槽位置不正确,刀具的角度不对,刀具圆弧太大了,一般是设计成小圆弧过渡,然后慢慢切出来那个形状。这又涉及到你加工思路不清晰。

网友(点评):
不知大侠说的是图二还是图三,能不能说明不对的原因,谢谢?

网友(点评):
推荐你使用类似图3的 刀具,这样刚度高,不过你断屑槽的位置不对,刀具的刃倾角多少的,可以适当的大一点,刀具有点像割槽刀(从外形上看),你那个圆弧可以一刀一刀的割出来,所以你思路就是错的。

网友(点评):
刀具断屑槽的位置可以偏斜45度,同时过刀尖。

网友F:
用镗孔尖刀一刀一刀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镗孔尖刀一刀一刀镗

没难度,方法1:用R刀,走圆弧 R<7
              方法2: 端面槽刀+R8
             方法3:端面槽刀(带R头,这个不确定有没有,本人愚见端面槽刀可以用径向槽刀代替,注意处理干涉就行

网友:
车刀槽刀都能干啊,不难。主要是会选刀具。

网友:
我会的没有看见了呢

网友:
用小的圆弧端面割刀走插补

网友:
此处适合使用小圆弧刀具用程式走出来

网友:
楼主难道就不能用小点的刀,走数控么。

网友G:
图三看不清楚啊,是不是成型刀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3的刀是不是可以转180度再用一次啊?

可以转两次用三次,但一片刀片最多干400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产品有多大。我觉得不应该用成行刀去加工, 还是用做的刀具在数控上用程序走

产品量挺大的,所以想用机械手上下件,但铁屑缠刀无法实现自动化

网友:
试一试,先计算好位置业,用小R刀粗加工后再粗加工,一刀完成粗精两加工对于批量件来说是不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磨的有问题

刀头是用螺纹刀反过来用的,两边磨成圆弧(小于R8),负前角,但无法磨出断屑槽。大侠觉得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刀的R大了点,会导致切屑很宽,容易擦伤已加工面。R值大还有一个弊端,切削时参加切屑的刃变长,使切屑 ...

是呀,最初我们用的是D14的圆形刀片改善过,参与切削的部分太大,然后我们就改用D8的圆形刀片了,效果好多了,但还是不尽如人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批量大么上铣床用圆弧铣刀洗啊

请明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三看不清楚啊,是不是成型刀具啊

实在抱歉,手机像素太低了,图三是用D8的圆弧刀片做的

网友:
同志们讨论的很激烈啊,楼主自己选吧!

网友(2014-08-10):
感觉用用数控车床G02(G03 )圆弧插补指令或循环指令完成更好

网友:
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