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Y/Z等直线轴和A/B旋转轴同在一行时?G01模式如何分别指定速度?

楼主(2013-10-15):
XYZ等运动轴速度单位是mm/min, 而A B等旋转轴速度单位是°/min, 如果放在一行中,比如:

G53 G90 G01  X0  B60    应该怎么加入速度?

要求是X轴和B轴同时运动,X轴速度要求400mm/min,B轴旋转速度4000°/min

是G53 G90 G01  X0 F400 B60 F4000 还是怎么样?

谢谢!

网友:
应该没用的!!

他应该会自动换算

网友:
等高手、等答案

楼主:
高手高手

网友A:
是插补的,每个轴都同时到达你所指定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插补的,每个轴都同时到达你所指定的点,

我要指定速度和行程,怎么还会同时到达指定点呢?

网友A:
一条指令里面的当然是同是进给的了,比如G01 X100 Y150 Z200 F1000。如果不是同时到达在中间有断点那出来的产品不就报废了。所谓插补就是指令结束时,指令的各个轴都能同时到达指定点。5轴的也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条指令里面的当然是同是进给的了,比如G01 X100 Y150 Z200 F1000。如果不是同时到达在中间有断点那出来的 ...

那对于XYZ轴和A/B轴同时呢?就是我主帖子的那种情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对于XYZ轴和A/B轴同时呢?就是我主帖子的那种情况的?

也是一样的,都说了是插补,你明白什么叫插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一样的,都说了是插补,你明白什么叫插补吗?

直线插补我明白,两轴分配速度使得轨迹是A B两点的直线,但是加入旋转轴怎么算?不会是只要XY和B只要同时启动停止就叫插补吧

网友A:
插补就是每个轴的进给量自动的分配,我就搞不懂,你怎么就搞不明白啊?都说这么明白了还搞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补就是每个轴的进给量自动的分配,我就搞不懂,你怎么就搞不明白啊?都说这么明白了还搞不清。

因为关于直线轴和旋转轴同时这块没有教材讲

如果你觉得你很清楚,那我问一点,希望你能给明确回答

对于 G01 X10 Y30  B45 F450 (其中XY是直线轴,B是旋转轴,45是角度)

按照你的描述各个轴会自动分配速度,实现各个轴同时启动和停止,那么F450到底描述怎么样的一个速度?是什么单位?假如我想控制这条语句的整体快慢,F怎么去计算确定?

比如对于G01 X10 Y30 F300,F300就是轨迹方向300mm/min,我可以按照加工距离、所需时间、最大允许速度去确定F。

网友A:
对于这个问题。我十分的无语。我再通俗地解释一下。最后一次,以后再也不回这个帖子了。其实机床走的路线你可以理解成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走路,你从一个地方走到你想去的地方,不管你走的路是直的还是曲线的,还是翻山还是要过河。你走的速度是恒定的。难道你还要去计算往南方向的速度分量是多少,往西方向的速度分量是多少?你只要知道你自己行走的速度就可以了。机床也一样。所闻插补就是指刀尖点走的曲线,走刀速度就是刀尖在这条曲线上走的速度。

网友B:
这个问题涉及系统,G代码在不同数控系统有所不同解释,在G代码中,F值是指直线量单位,而旋转轴同步设F值时,直线轴与旋转轴是从属关系,不可分别指定速度量,即旋转轴给进量从属F值,这里涉及一问题,就是从属的给进量是否超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个问题。我十分的无语。我再通俗地解释一下。最后一次,以后再也不回这个帖子了。其实机床走的路线你 ...

你无语?你根本就没仔细看看我到底问的是什么,你老强调什么是插补干嘛??我也清楚什么是插补,但我讨论的并不是这个,我问的是当旋转轴和直线轴一起时速度是怎么处理的(不要又气愤的说“都说了按照插补处理”,一起动一起停的道理我懂,我问的核心是F是怎么定义的,还不清楚请再看一遍我上回的具体举例,还不明白那就算了吧)

你看看16楼,这才是真的明白旋转轴和直线轴之间并行时速度到底什么关系,虽然他没有很详细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涉及系统,G代码在不同数控系统有所不同解释,在G代码中,F值是指直线量单位,而旋转轴同步设F值时 ...

谢谢,能不能推荐个相关的书或者资料,我去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