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铣床谁用过?玩不转

楼主(2013-10-15):
刚买的匈牙利铣床,主轴液压的 玩明白了 走刀怎么办啊?有人用过吗?我不会用啊

楼主:
这么大机器 就一个开关 走刀开关呢???

网友A:
看外形和扳把位置类似53T,找个干过53T的问问

网友B:
工作台下有个左右拨的开关,按下去到底。
左右方向在Y向手动轮的右边。
最下面是走刀速度调节。

网友:
貌似见过,不过不会用。当时我们进公司都省去了车间实习这一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外形和扳把位置类似53T,找个干过53T的问问

和北京的53T不一样 我们这有一台53t 机械原理一点都不一样!谢谢您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台下有个左右拨的开关,按下去到底。
左右方向在Y向手动轮的右边。
最下面是走刀速度调节。

那个工作台下面左右拨的拨叉  ,好像是控制工作台左右运动的,!左右方向您是说......哥哥 麻烦您了 我不太明白! 今天我说把走刀齿轮箱拆开,拆了了一天了 前面这一块所有的额螺丝都拧下来了 ,前面这个盖子怎么也打不开!不知道里面什么结构 走刀是机械 快速是电磁离合器的吗?真的麻烦您了,有用过这铣床的师傅帮下忙吧!万分感谢!!!

网友C:
普通铣床,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工作台下面左右拨的拨叉  ,好像是控制工作台左右运动的,!左右方向您是说......哥哥 麻烦您了 我不太 ...

我根据X6032猜的,建议参考X6032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根据X6032猜的,建议参考X6032的系统。

谢谢!上下没有丝杠...工作台是液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铣床,不懂。

谢谢您这全面清晰的帮忙!

网友D:
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钱买的?

五万八买的。拉到家快6万了!拖人从沈阳飞机厂买的!工作台和新的一样,齿轮上面都还有滚齿机滚出来的刀花,听说在里面放了很多年了都没怎么用过!这个价您感觉值吗?

网友:
那要好好研究一下了

网友:
这不就是手动铣床么!

楼主:
玩不转,真的玩不转 不倒腾了!朋友们有需要的吗? 有高手的需要的拉走吧。兄弟认陪一万块钱!

楼主:
呵呵 !玩明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现在还不知道下面底座放油的那个口里面的油是干嘛的?有知道的吗 ?

楼主:
大家帮个忙吧 铣床经过我哥们的努力 研究了一个月 终于捣鼓好了!但是有些地方不明白,底座上面 前面有个放油的口 那个油箱里面的油是干嘛的?是通哪里的? 在哪里填呢?谢谢大家忙忙!有使用这种铣床的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吗?谢谢了

网友E(2013-11-16):
引用 楼主:
大家帮个忙吧 铣床经过我哥们的努力 研究了一个月 终于捣鼓好了!但是有些地方不明白,底座上面 前面有个放 ...

那个底座是加冷却切削液的吧,一般情况不需要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底座是加冷却切削液的吧,一般情况不需要放啊。

不是,成切削液的在底座的另一水箱,这个两个没有在一起 !放水的在后面水泵那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成切削液的在底座的另一水箱,这个两个没有在一起 !放水的在后面水泵那呢

你那个就是切削液排放口,右边那个洞口是加切削液的,不信你你加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那个就是切削液排放口,右边那个洞口是加切削液的,不信你你加水试试

不是 不是 这是底座的一个分开的箱体,放切削液的在水泵那个槽里面呢 谢谢您

网友:
这个机器好久了?不过见识了。

网友F:
看不见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不见图啊??

图片我在传一下吧,大家看看这种铣床,有用过的师傅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G(2014-01-01):
这样的匈牙利的立铣我们这里有一台,怕是有40几岁了。走刀部分是一体的,拆的时候是用前后走到的摇杆摇出来的。床面的走刀,左面在下面有控制手柄,控制方向,右面在床面下有一个机械电气联动的手柄,控制主轴转动和床面的移动和快速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匈牙利的立铣我们这里有一台,怕是有40几岁了。走刀部分是一体的,拆的时候是用前后走到的摇杆摇出来 ...

谢谢您 谢谢!铣床打开了,但是有些事情不太明白,主轴润滑怎么办?没有回油口啊?还有底座的润滑油是干嘛用的!谢谢您的指点!麻烦了,如果方便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G(2014-04-07):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谢谢!铣床打开了,但是有些事情不太明白,主轴润滑怎么办?没有回油口啊?还有底座的润滑油是干嘛 ...

我们的床子是北京一机床淘汰的,也经过了多次的改造,主体没变。主轴的润滑是有专门的油在上面有加油孔,隔一段时间加一些就行。底座的油从我们的床子看是加工工件时冷却的,有油泵在后面,挨着主电机的,而且是专用的,维修不大方便。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不能用,后来我把它的动作给整体改了。重新做了电路后用着还行。这机器的开关最好用低压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的床子是北京一机床淘汰的,也经过了多次的改造,主体没变。主轴的润滑是有专门的油在上面有加油孔, ...

我买的这台也是把电器都改了才能用,主轴这个润滑还是不太明白,上面有个填油的孔,但是不能天天天吧,我把上面放了个输液瓶子 每天开机都打着点滴,呵呵!至于这底座的那油箱还是不太明白(我看了 底座一共不联通两个空间,一个是油箱 一个是水箱,后面的油泵和底座的油箱是不联通的,油泵只是循环主轴箱里面的润滑油和阀门控制液压挂档用!那底座的油是干嘛用呢?即使是冷却润滑用那应该有个回油的地方啊?油泵都没找找,最悲剧的是填油的地方都没找到,直接从主轴箱下面油窗那个12毫米的小孔里面一点点灌的,凑合着用吧!

网友(2014-07-12):
工作台边上有一根通到底座的圆管两边都是球头万向的,那个就是回油管。

网友G:
图片上能清晰的看出来。

网友:
这个是不是二战时候的

网友H:
感觉有点三明铣和北京铣的接合体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片上能清晰的看出来。

我今天没找到啊???请求师傅图片标致一下可以吗?谢谢!这铣床最大的缺点就是只能一个轴走 不能同时两个轴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有点三明铣和北京铣的接合体

三民铣床是哪里生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民铣床是哪里生产的?

福建三明机床厂

网友(2015-01-12):
你的照片上就可以看出来。在工作平台边上有一根象立柱一样的东西,两头是万向节连接的。一头在底座上连接着,另一头在走刀的床身上。匈牙利的床子拆装都很有窍门的,不经常拆装的话,一时半会都能不出来的。不过拆出来维修就比较方便了,都是一部分一部分的。

网友:
在第一张照片左手方向看过去。

网友:
看样子很老的床子了,精度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