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良策:许多球墨铸铁环变形,影响质量

楼主(2013-10-15):
关于铸造球墨铸铁活塞环其中的活塞环与浇口分离的环节。

球墨铸铁活塞环在浇注过程结束后,经过落砂分离球墨铸铁与浇道时,由于生产的活塞环过大,大约直径在30cm,分离时不方便,只能用锤子敲,导致许多球墨铸铁环变形,影响质量!

请教:能有什么方法使变形最小,或者采取什么机构来用于球墨铸铁环与浇口的分离?

谢谢!

网友:
再敲平,,,,没有影响

网友:
垫块同样大小的木头再敲?

网友:
难道你们都没听说过浇冒口分离器???

网友(2014-05-04):
按照活塞环直径做成筒形模具,浇注后成筒形毛坯去烧口用砂轮片切割。不会变形,然后用车床切割加工。一个毛坯可加工几十个活塞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