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产品质量验收标准》,社友帮忙查询一个标准

楼主(2013-10-15):
QB/JU01.001-2006

谢谢大家帮你忙   查到一个类似的 QB/JU07.012-2008长虹企业标准《视频产品质量验收标准》 推断可能是长虹的一个内部企业标准  估计只能问企业要了

网友:
QB
哪里查去

网友:
如果是未注公差,就是这个标准(GBT 1184-1996形状和位置公差 未注公差)

网友(点评):
GB是国家标准....这个是QB

网友:
http://iask.sina.com.cn/b/9489755.html

QB是轻工行业标准      不过上面没有ju对应的‘行业标准名称’   'JU'应该是行业标准代号   找到属于那个行业的,接下来就好说了

求科普

网友:
QB 轻工标准 查无 QB/JU01.001-2006 这个标准号,

一般国内的标准通常是不会带 “ . " 。

只在摆渡文库看到过,是在对冲压钣金件的未标注尺寸公差做说明用。

可以考虑参考 GBT13914-2002 冲压件尺寸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