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铣刀铣面时留有细小的刀纹,手摸上去有凸起

楼主(2013-10-15):
    在客户处处理加工问题点时,用FANUC系统的加工中心加工时,遇到了用直径32的三刃立铣刀(安装刀片的)加工一个不规则平面时,在加工后的面上留有细小刀痕,手摸上去能感觉到凸起,但粗糙度可以。

请问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都有什么啊?我已经把治具精度,主轴精度,反向间隙补正,重复定位精度,刀具路径都考虑了,但效果还是不好。

有老师傅指点一下啊,谢谢。

网友A:
你的刀具角度有问题吧,导致加工后有刀纹

网友B:
不规则平面是断断续续的?刀具、零件材料是什么?

网友C:
我想这个现象跟机床精度、装夹方式以及刀具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有关系!在排除了前面所有问题之后,刀具就好关键了。
我以前加工不锈钢板框压滤机时,磨出来的刀基本都能够加工出近似镜面的效果,虽然有刀纹(这个避免不了的),但绝对摸不出有差异。

网友:
想不明白为什么感觉到有凸起,但粗糙度又可以呢?上个图好判断些

网友D:
楼主最好给个图片出来看看,我之前做发现主轴不垂直,跳动也很大,导致做出来产品有那种擦痕,但是手摸不出来,看着很明显的一道道的亮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刀具角度有问题吧,导致加工后有刀纹

刀片调整过后还有问题,而且我换过四刃立铣刀来排除刀具问题的影响

楼主:
工件材料为铝,刀片为金刚石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规则平面是断断续续的?刀具、零件材料是什么?

刀片为金刚石刀片,工件为铝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好给个图片出来看看,我之前做发现主轴不垂直,跳动也很大,导致做出来产品有那种擦痕,但是手摸不出 ...

300长的主轴测试棒底端跳动0.012,主轴垂直度0.018

网友(点评):
调下吧,我的床子主轴轴承坏了,维修后,300的芯轴,跳动0.002,比新的还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这个现象跟机床精度、装夹方式以及刀具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有关系!在排除了前面所有问题之后,刀具就好 ...

刀具调整过而且也更换过四忍立铣刀

网友(点评):
我习惯使用3刃刀,必须要磨,新刀都不行的。

网友E:
是三刃刀具产生的交叉纹吧。

网友A:
这套专用夹具值很多钱吧

网友(点评):
看到肥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套专用夹具值很多钱吧

还好吧,空压的治具,也就四五万吧

网友:
差不多的东西我也做过,类似的问题,主要是刀片不同面而造成的,建议把三个刀片都调一下还有把每齿进给降低一点应该就OK了!

网友:
不对,楼主试过四刃铣刀,那应该和刀具影响不大了。。。

引用 楼主:
300长的主轴测试棒底端跳动0.012,主轴垂直度0.018

    楼主试下用一个刀片降低进给试加工看有改善么?我之前用金刚石刀加工铝件,出现过刀片定位精度不好,刀尖的高度不一致的情况。

网友(2013-12-02):
是不是支撑点与压紧点不重合,还有选择的装压点不合适。最好把进给调慢一点。我想有可能是弹刀,就是有刀纹的地方压紧力与其他地方不一致。

网友:
你好,这种刀纹叶也有可能和刀片的轴向高度不一致有关系,建议在装好刀片后测量一下刀片的轴向跳动,如果轴向跳动大的话加工后也会有纹路;另外理论上测量结果应该是刀片的中间高,两头低,务必要保障这一条;另外降低进给也可以改善纹路

网友(2014-09-24):
引用 网友E:
是三刃刀具产生的交叉纹吧。

请教交叉纹是什么?

网友:
啊铝活啊,你精车量不要太大,小于0.1mm最好,要是不能全光到 可以加大  ,再个就是可能你的刀尖R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