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钢材的化验图,看不懂求助

楼主(2013-10-15):
1、这张图是什么图(设备)
2、这张图给我的是这个钢材的元素分析吗,感觉好像是给我的四种钢材的国标含量。
3、我能通过这张图分析出我这个样品是什么材料吗

多谢

网友A:
看不清楚,,,,,,发我邮箱给你看看798115302@qq.com

网友B:
是不是各种钢的元素分析啊,但通道又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楚,,,,,,发我邮箱给你看看

就这样了,没有更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各种钢的元素分析啊,但通道又指什么?

我也不明白,好像说过这个材料比较偏上两种材料,只是有一两种元素含量不合适

和下两种材料的差别比较大

但是这个材料做成的零件不大但是很贵,所以感觉应该不是一般的钢材

网友A:
含镍高就贵,,,,,,

网友C:
各种钢材的化学元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含镍高就贵,,,,,,

啊?为什么啊

网友(点评):
镍20多万一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种钢材的化学元素!

他这四个通道是四种钢材?那就是说,都是国标了

网友:
因为比较模糊看的不是很清楚,可参照国标具体要求对照!

网友D:
就是实际的成分分析,对照材料手册去找一下就知道是啥材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实际的成分分析,对照材料手册去找一下就知道是啥材料了

那为什么这张图他给了4个通道呢,每个通道的含量还不一样,但是给的就一个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这张图他给了4个通道呢,每个通道的含量还不一样,但是给的就一个件

取样地点不一样?
或者计算方法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取样地点不一样?
或者计算方法不一样?

1、同一个样件的一个面
2、因为是一个件,即使有差别,每两个通道的元素差别也不应该这么大吧

网友:
应该是同一种材料的化学成分光谱分析结果,至于采用不同的通道,是相对应的通道对此种元素分析结果相对精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