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普及齿轮加工参数优化

楼主(2013-10-15):
我是干机械加工的,现在现场的设备参数是我们自己设定的,想找个高手帮助设定下

网友:
滚齿,插齿,剃齿,磨齿。。。。是哪一种?
你们的设备型号,使用年限
刀具的材料和规格
产品的材料和参数
使用的切削油(液)的种类

齿轮加工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上面几个来定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希望可以对你有一点帮助。
在定参数的时候要注意单位问题,比如圆周进给量,到底是 度 还是 mm。。。。一定要弄清楚再给参数,要不然。。。

网友:
曾经同事在滚齿机上莫名其妙按了快进,崩了滚刀打的一脑门血直流,,,怕怕、

网友(点评):
我爹一同事,砂轮机上磨一活,崩了,天灵盖被揭了掉地上,一老师傅过来,示意众人别说话,偷偷把天灵盖捡起来盖上,说,走吧,你头上破了,缝两针去。。。命留住了。

网友(点评):
楼下,有这么吓人么?真的假的?

网友:
这个最好看看机床的使用说明书,不同的设备,不同的材料,不同的产品,会有所不同。所以说明书是最好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