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级精度的内花键如何加工?请教

楼主(2013-10-15):
7级精度的内花键如何加工

网友:
请用插床加工、、、

楼主:
插床。能保证7级精度吗

网友(点评):
插齿能到5级

网友(点评):
另外,不是插床,是插齿机

网友:
用花键拉刀直接拉就可以了

网友A:
花键拉刀质量比较稳定。如果随便搞搞,线切割也可以

网友:
花键铣不成吗?

网友(点评):
LZ要的是内花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键拉刀质量比较稳定。如果随便搞搞,线切割也可以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一般的内花键就用拉刀拉出来

网友:
用花键拉刀拉出来,模数大的可以用二拉、甚至三拉。

楼主:
就一件。拉刀成本太高了吧

网友:
这个要看批量和产品大小!

网友(2013-12-12):
引用 楼主:
就一件。拉刀成本太高了吧

对机加不太懂,拉刀是放在车床手工来操作的吗

网友(2014-01-24):
拉花键加工。

网友:
就一件那是一件很悲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