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铸铝热处理后是否会破坏原来的表面质量?

楼主(2013-10-15):
如果一个精密铸造的铝合金零件经过一系列热处理后能否维持原来的表面质量,或者要使用一些其他的手段获得好的表面质量?

网友:
喷砂后阳极氧化?

网友(点评):
哦?这种东西对我都算是新工艺了。

网友:
铝件要想质量好应该采用压铸。

网友(点评):
如果压铸后热处理呢,表面质量还会和以前一样吗?

网友(点评):
压铸的表面质量好??误人子弟了哦。

网友A:
热处理后,改变的是工件的硬度、抗拉强度和一些微观组织,热处理不当能破坏工件的显微组织(金相)。不知道你说的表面质量指的是什么,不过可以建议做表面处理:微弧氧化、阳极氧化、镀镍、镀铁、镀锡。。。具体可上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后,改变的是工件的硬度、抗拉强度和一些微观组织,热处理不当能破坏工件的显微组织(金相)。不知道 ...

我指的破坏表面质量是类似钢调质后表面的光泽被氧化物破坏了,如果想恢复原来的光泽可以通过喷砂把氧化皮喷掉?

网友B(2013-11-16):
中高压压力铸铝件一般的不会做热处理的,听说是因为有气孔无法升温。我接触的是低压铸造和重力铸造的铝件热处理(为了达到指定的力学性能)后抛丸钝化。中高压压力铸铝件一般后处理有抛丸加阳极,必要抛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高压压力铸铝件一般的不会做热处理的,听说是因为有气孔无法升温。我接触的是低压铸造和重力铸造的铝件热 ...

说的很详细,谢谢。

网友(2013-12-24):
外观质量和热处理没有什么关系,应该和模具的质量,涂料的颗粒,打磨等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