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落地镗铣床,用直径315的平面刀盘加工平面,怎么才能避免接刀。

楼主(2013-10-15):
直径315的平面刀盘加工6*8米缸体平面有时会出现接刀0.01~0.05mm,在排除机床误差的情况下,应怎样加工平面?刀盘能装8把刀片,用一把或俩把刀加工要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A:
面太大,好好调下机床三轴的垂直度

网友B:
2楼说的有点道理,我们厂里面,有见识过用激光测量和调整龙门铣床 X  Y的精度的,315的刀我也用过,不知道楼主转速放多少,有没有可能是刀片磨损,或者装刀的时候锥度刀柄有没有擦干净、、、

网友C:
把主轴相对于X轴和Y轴运动方向的垂直度跳高点,一般打300mm圈就行,你的要求高打500mm半丝内应该问题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说的有点道理,我们厂里面,有见识过用激光测量和调整龙门铣床 X  Y的精度的,315的刀我也用过,不知道楼 ...

精刀S150F600~800。特别是光上面的时候发现切要比下面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太大,好好调下机床三轴的垂直度

之前去年六月刚刚保养好,数值还是蛮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主轴相对于X轴和Y轴运动方向的垂直度跳高点,一般打300mm圈就行,你的要求高打500mm半丝内应该问题不大了

x相对y的垂直度调整,好像是通过前后矩形导轨高度相差2丝来调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去年六月刚刚保养好,数值还是蛮准确的。

你说的什么数值?有条件的就那方尺调,最好激光干涉仪

网友D:
是满刀盘铣削么?如果接刀不好的话试试每次精铣的时候不超过刀盘直径的2/3进行铣削
换成较为锋利的刀片或者直接上修光刃,同时铣削的时候注意保持机床向一个方向运动
减小切削深度,试试0.05mm~0.1mm精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什么数值?有条件的就那方尺调,最好激光干涉仪

是用激光测量的测得的数据问题不大,还有蛮奇怪的同样每刀光一丝,有时会有接刀,有时进一丝光的很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满刀盘铣削么?如果接刀不好的话试试每次精铣的时候不超过刀盘直径的2/3进行铣削
换成较为锋利的刀片或者 ...

为什么不要超过三分之二啊?读书的时候听说过不能半径切削,有什么讲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