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数控龙门铣和立加,哪个在机加工时优势明显 ?

楼主(2013-10-15):
小型数控龙门铣和立加,哪个在机加工时优势明显 ? 龙门型号GMB1020  和立加 1890对比一下。

网友:
零件不同,选择的床子不同了,工件大小,需要加工的特征····不好比

网友:
同意“未来第一站”意见,楼主如果把产品图纸发上来好判断些

网友:
只看到一张图片啊,立加是什么样的?单立柱+十字滑台的就叫立加吗?

网友:
1890的立加主轴中心到立柱导轨面一般距离有1米,小龙门的话一般400mm内,相对来说刚性高点.
不过还是得看具体工件和要求吧,还要看机床用什么形式的轨道的.

网友(点评):
这是Z轴行程800 龙门高1米

网友(点评):
我指的是主轴中心到导轨面的距离,就是主轴伸出距,和行程没关系的啊

网友:
是不是要看加工什么样的产品了

网友:
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加工什么工件,还有程序设定等等

网友:
只从结构上看,没有可比性,只有针对某零件而言,才能给出是否适合您的加工件。

网友:
哪家的设备啊,以后有机会了解下我们公司,台湾东台精机,15077824356,QQ864636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