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驱动器求助

楼主(2013-10-16):
本人最近项目中用到了以色列的elmo驱动器的whistle系列,此驱动器功能强大,能自动对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进行PI参数调节,包括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能做到64组分段PI平滑控制。有人知道其内部算法么,高人给讲讲吧。

网友:
这个驱动器最大的优势在于极高的功率密度,非常适合小空间场合使用。做跟随系统很适合。多段PI控制的目的就是为了快速跟随。
内部算法目前没必要去研究。因为你是在问这个问题,这就说明研究这个问题还有很大距离。还是把精力放在带载后的优化上吧。

网友:
什么是驱动器啊?是不是调节电机的输入电压、电流、频率,类似变频器之类的东西啊?

网友(点评):
伺服驱动器。原理上伺服和变频类似,但因要求不一样,区别还是挺大。比较大的区别是,伺服带位置环,变频通常是不带的,要带得另加控制卡。随成本的降低,两者会弱化细分,比如西门子的S120,可挂伺服,也可挂普通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的介绍。

网友:
由于传感器采集到的都是离散量,所以内部的微分运算,应该是用差分来代替的吧?至于积分,可能就是普通的求和。
我不懂电气,上面是臆测的。

网友(点评):
大侠。楼主问的是算法。比如增量pid算法:怎么处理采样数据的变化量然后输出反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