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次鼓风机风压上不去,师傅们怎么破?

楼主(2013-10-16):
1.我厂(水泥厂包装)有4台罗次风机,2台供应(3.25)2台供应(4.25)由1.2.3.4.编排,由于公司管理制度差,岗位员工懒散,巡检不到位,4台罗次风机常常处于无油运转状态,设备机身积灰太多,罗次风机运转一段时间后会出现无风压风压小问题,我们通过,管道,进口过滤器(我们已清扫),叶轮片损坏,并无问题,加上油后叫岗位工开机,风压显示8.0,后叫岗位工1.2号一起开风压显示17.5,风压还是很小,请问各位师傅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 ?

网友:
查找泄露点

网友:
换个电机试试

网友:
叶轮片之间由于磨损,之间的间隙增大,所以风压打不高了!!!

网友A:
水泥厂发死了,让他们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泥厂发死了,让他们玩吧。

不是说水泥行业严重产能过剩么

网友(点评):
发了发了,最后就撑死了。

网友:
曾经看过磁悬浮鼓风机,在国内算是高新技术啊,不过不是太成熟。

网友:
兄台,1:水泥标号是以水泥试块28天强度等级命名的,有32.5和42.5之说,没有3.25和4.25之说
2、风压要说明单位,本身罗茨风机出风属于大流量小风压性质,一般压力表的满量程是0.1MPa
3、叶轮片损坏了还能有风压?到底是损坏没损坏?“叶轮片损坏,并无问题”不理解
4、两台一起开能达到17.5,大概说明罗茨风机的风压还是能起来的,很可能是库底的充气管道有泄漏,充气斜槽有破损处,或者哪个管道尽头的阀门没关严,或者充气斜槽等均化装置破损厉害
5、无风压和缺油关系不大,缺油会引起外壳温度过高,齿轮咬死,如果还能转是没问题的,如果是风冷的要经常检查油位,如果是水冷的,要查看冷却水压力够不够,回水量是否大,冷却水温度如何
6、管理的问题:为什么岗位工巡检不到位?人为恶意为之,我想不会,关键还是像教育小孩一样要教育到位,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至期谓之贼,就是说要教育告诉岗位工怎么干,还要监督他们干,告诉他们整改限期,还要在过程中监视,掌握进度和细节,期限应符合要求(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网友B:
我单位也是有两台罗茨风机,根据你描述有风压只是比较小,个人认为应该检查部位:进风滤网;风机叶轮磨损情况;出口调压阀;工况末端是否有堵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单位也是有两台罗茨风机,根据你描述有风压只是比较小,个人认为应该检查部位:进风滤网;风机叶轮磨损情 ...

谢谢师傅我已经检查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傅我已经检查出来

你既然检查出来了,就把检查的情况说一下吧,大家都等着结果呢。。。。

网友(2015-06-12):
罗茨鼓风机属于容积式鼓风机,压力上不去主要是后边管道的问题,漏气或工艺问题

网友(2022-07-22):
兄弟你可以试试他们厂的   广东斯迈德流体技术有限公司    专门做水泥厂
    很好用,我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