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设计个气动夹具,有些疑惑

楼主(2013-10-16):
我想在左右后上四个方向用四个气缸同时动作夹紧,如何实现?是用分流管接口吗?如果用能直接接在方向控制阀后面吗?那各个气缸的压力如何调节,需注意什么?望明示。。。。
        我自己看书,书上都没有多个气缸的例子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你的设想很容易实现,因为各气缸都可以用方向控制阀控制而各自动作,各气缸都装一个压力表和气阀,看表调气阀控制压力。四阀同一气源自然要用分流管接口。

网友(点评):
精辟,老师您在东方设备分厂工作吗?

网友(点评):
引信一分厂技术组退休

网友(点评):
是军品啊,我曾在东方飞达仕做过压缩机 老师说的很对,您的方法最简单的最有效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学习了,楼上别介意

网友B:
你只要速度快慢的话就分别装调速阀,精密控制是不好实现的,想要完全同时是不大可能的

网友C:
一般来说看你动作的要求,要求同步到什么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设想很容易实现,因为各气缸都可以用方向控制阀控制而各自动作,各气缸都装一个压力表和气阀,看表调气阀控制压力。四阀同一气源自然要用分流管接口。

大侠,那如果用多个方向阀的话,不是要用多个信号控制?现在为了快速加工,设想的是,工件放进夹具中定好位后,用机械方式或着手动方式一次性触发。。我想的是在方向阀后分流,然后通过各个调压阀单独调压不知可行不?还是大侠还有其他办法,因为夹具要求上桌子,所以夹具不要求太复杂太大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点评):
如果可以同步的话(如三爪气卡),一个控制阀,阀后分流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不知你对压缩机分厂缸体车床平端面还有没有印象,用的就是气卡,你要设计的夹具道理上和那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要速度快慢的话就分别装调速阀,精密控制是不好实现的,想要完全同时是不大可能的

可能我没描述清楚,我是要一个触发信号同时控制四个气缸,同步没多大要求,行程也很短5cm,但要求每个气缸的输出压力不一样?大侠有何良策,我初学气动所以还是有点小白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看你动作的要求,要求同步到什么程度

同意,要求不一样,可能实现方式也不一样

网友:
2楼正解,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
每个气缸都要用一个减压阀。

网友D:
为什么四个缸的压力不同呢,相差有多大

网友:
做一个歧路阀块,4组减压阀装在阀块上,单个电磁阀装在阀块前。为使气路简单,可以用单作用气缸,弹簧弹力回复。这样电磁阀也可以用简单的单电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四个缸的压力不同呢,相差有多大

因为是个工件是装配体,左右为接点片,很柔软,上下为实心胶木需要大的力夹紧。。。具体相差多少,还需要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