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 上下机构 大侠进来看看

楼主(2013-10-16):
我准备用模数1的齿轮用步进电机带动 ,  齿条模数同为1 , 上下运动。
    有何不妥?

网友A:
导向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向在哪里

导向就是那个板  中间挖了槽!

网友(点评):
导向不光靠上面那个板 还有下面那个板 上下两板 距离越远 导向性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向就是那个板  中间挖了槽!

呵呵,这样不行的

网友(点评):
那我做个导向的零件 呵呵!

网友(点评):
怎么不行?

网友B:
齿轮啮合可以模数不同吗,模数1强度够不啊

网友(点评):
不可以 模数不同不能啮合

网友(点评):
模数不同,强度更没得谈了。。。

网友(点评):
齿轮齿条啮合的先决条件,就是模数要一致,要不然没办法啮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啮合可以模数不同吗,模数1强度够不啊

  负载只有3N而已 嘿嘿!

网友C:
这样有可能会卡死的吧,悬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有可能会卡死的吧,悬臂

大侠可有好的办法
  我上下版面都加导向 可以吗??

网友D:
导向没问题,就是有没有自锁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导向没问题,就是有没有自锁机构

  步进电机有静力矩  两侧还有弹簧给他一个预负载  结构没有发全

网友E:
如果从结构来说,我觉得这样设计太潦草了,提升多用步进电机了,说明这个地方用到的精度还是有些的,那么齿轮与齿条直接的间隙就没有办法解决,按我的思路,是滑轨加同步带轮。
东西很轻的话,不要改用电缸。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个好办法,从楼主图上看,齿条安装显得有点单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从结构来说,我觉得这样设计太潦草了,提升多用步进电机了,说明这个地方用到的精度还是有些的,那么齿 ...

  滑轨的话 成本会提高的。
  精度要求不要 定位的话大概要0.5mm

网友E:
引用 楼主:
滑轨的话 成本会提高的。
  精度要求不要 定位的话大概要0.5mm

如果负载轻,空间够的话,就用电缸,价格与步进电机相差不大,控制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负载轻,空间够的话,就用电缸,价格与步进电机相差不大,控制也方便。

大侠说的是电动推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侠说的是电动推杆吧?

不是,
就是伺服与导杆的组合件,说法叫电缸或电动执行器,价格不贵的,一般多在3千以内。没用过的,可以采购过来用用,给自己增加知识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
就是伺服与导杆的组合件,说法叫电缸或电动执行器,价格不贵的,一般多在3千以内。没用过的,可以 ...

大侠是土豪吗?
  哈哈
这个机构用不到那么贵的东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侠是土豪吗?
  哈哈
 这个机构用不到那么贵的东西!!

土豪个屁啊,穷的要命,我是制药包装的,有时间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土豪个屁啊,穷的要命,我是制药包装的,有时间多多交流。

  俺这整台设备机械部分成本要控制在3000内 哈哈!
  恩呢 有空多交流!

网友F:
最简单的改进办法是:齿条背面加个带槽的顶轮,用顶轮和齿轮夹住齿条;下面的光杆,怎么也得加个轴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的改进办法是:齿条背面加个带槽的顶轮,用顶轮和齿轮夹住齿条;下面的光杆,怎么也得加个轴套吧。

 又见到大侠了
  加顶轮的话 成本又加了
  哈哈
   俺就是这么抠!
       我觉得不行 就加几个弹簧柱塞一面两个 !!
这个结构没发全,  两边已经有了直线轴承跟光轴!

网友(点评):
加个顶轮一共也就几十块钱,您老也舍不得???

网友(点评):
俺还小还小。。 弹簧柱塞才几毛钱 哈哈!

网友(2016-06-19):
又见土豪,准备赔钱卖设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