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套筒的问题

楼主(2013-10-16):
大家好,请问下 法兰形式的直线轴承是不是可以不用加套筒了啊?

楼主:
继续求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是不是只要固定法兰就相当于固定了直线轴承了啊?还有 这个法兰型直线轴承 是不是相当于直线轴承加上套筒的综合作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只要固定法兰就相当于固定了直线轴承了啊?还有 这个法兰型直线轴承 是不是相当于直线轴承加上套筒 ...

差不多的意思吧 主要是根据安装位置的需要才有法兰直线轴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的意思吧 主要是根据安装位置的需要才有法兰直线轴承的

谢谢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啊

Any time

网友:
有法兰就可以不用安装套筒

网友:
我见过的设备有,法兰轴向定位和固定;加套筒可以起到径向定位,加大刚度。但是加工不精确的可能过定位(别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