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这螺纹的整个标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0-16):
如下图所示,我只知道是施必牢防松螺纹。这螺纹的整个标注是什么意思?如果送去机加工,我需要怎么标注才能让加工厂做出来呢?

网友:
很多的形位公差符号,基准没看到

网友:
0.93"的120度倒角 3/4“的螺纹,SPRIALOCK丝攻攻丝就可以了吧。

网友(点评):
没搞过。应该可以,谢谢!

网友A:
施必牢防松螺纹的牙型跟普通螺纹不同,加工厂很可能不了解,建议画出详细牙型剖面图。

网友:
这个是哪个国家的标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施必牢防松螺纹的牙型跟普通螺纹不同,加工厂很可能不了解,建议画出详细牙型剖面图。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