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有限元分析中力与压力的区别是什么?怎么用?

楼主(2013-10-16):
各位大侠,SW有限元分析中力与压力的区别是什么?怎么用?

楼主:
什么情况用力,什么情况用压力呢?

网友A:
楼上说的对,力的单位是N,压力的单位是N/mm^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力的单位是N,压力的单位是N/mm^2。

可问题是怎么用?

网友(点评):
二者是一致的。如果一个凸台是面积是100mm^2,你指定100N的力作用在上面,或者指定1MPa的压力作用在上面,本质是一样的。

网友B:
看单位压力其实就是所学的压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单位压力其实就是所学的压强

就是说要计算,用力/受力的面积

网友(点评):
P=F/S 物体所受压力的大小与受力面积之比,压强是表示压力作用效果(形变效果)的物理量

网友C:
一个用在有压力的环境下,例如气压,液压等。一个用在受载荷的情况下,例如结构受力位置的推力,拉力等。

网友:
压力值得是压强。学了液压就知道了。一般说气缸压力XXX帕斯卡

网友(点评):
呵呵,气缸压力最常用 bar。例如 5bar,6bar。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用在有压力的环境下,例如气压,液压等。一个用在受载荷的情况下,例如结构受力位置的推力,拉力等。

载荷用N,压力用N/mm2.谢谢

网友:
压力也可以是单位长度的受力,而不一定是单位面积;
力学里常见的是单位长度的受力,简化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