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运动该怎么表达呢?

楼主(2013-10-16):
各位大神,我最近遇到了个问题,想画个能拉伸运动的弹簧,该怎么画呢?教程有下,但是这个貌似用表述比较好,教程也看不出是怎么弄的,先谢过各位大神了

网友A:
实线+虚线+箭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线+虚线+箭号…

????????

网友:
CAD中使用双点画线表示零件运动的极限位置,然后用箭头表示运动方向。

网友:
个人觉得只要画出极限位置,中间用虚线就可以了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B:
我也在等高手回答……前面几个感觉好像没懂LZ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等高手回答……前面几个感觉好像没懂LZ的意思

http://wenku.baidu.com/view/0f65aa26bcd126fff7050beb.html这个可以参考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