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油,增加摸查力的

楼主(2013-10-16):
请问有否一种叫摩擦油的,主要用于加强增加摩擦力的? 谢谢各位

网友A:
钢丝绳增摩脂

网友:
有无增大同步大摩擦力的

网友:
我见识太短浅了 等高手回答吧 一直以为油脂类的都是减少摩擦力的

网友:
油脂不是用来减少摩擦力的吗?在机器表面涂一些颗粒涂料应该可以增大摩擦系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丝绳增摩脂

增摩脂~~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