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发生器和吸盘如何选择,如何计算相关参数?

楼主(2013-10-16):
请教高手,真空发生器和吸盘如何选择 如何计算相关参数

网友:
由抓取物确定吸盘种类,由重量、抓取方式决定吸盘盘径和数量,由管路、接头、抓取速度决定真空流量,由真空流量、耗气量决定真空发生器。

网友(点评):
请推荐下好的真空发生器及吸盘的品牌吧。

网友(点评):
我做方案给客户推荐PIAB真空产品(吸盘、垂直补偿器、过滤器、真空发生器、真空开关等)配合美国Humphrey电磁阀使用。

网友:
想买什么品牌,告诉代理商,你要吸什么,比如形状,重量,这套装置的大概结构,基本上他们会帮你搞定。

网友:
由抓取物确定吸盘种类,由重量、抓取方式决定吸盘盘径和数量,由管路、接头、抓取速度决定真空流量,由真空流量、耗气量决定真空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