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13是什么材质,如何使其硬度达到HRC52-54?

楼主(2013-10-16):
各位大侠请教,1.4013是什么材质?
采用什么方法使其硬度达到HRC52-54?还是材质本身的硬度就这么高?

网友:
4013??没听过,你去看看美标里面有没?

网友:
这是德国的材料标准种一种不锈钢

楼主:
我觉得也是din标,但是找不到国内同标号啊

网友A:
4013或4016相当于ASTM 的430,

但不能带后缀,有后缀的就不同,相当于特殊定制的用于螺钉类的特殊不锈钢,

比如1.4013.503,是一种特殊螺钉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13或4016相当于ASTM 的430,

但不能带后缀,有后缀的就不同,相当于特殊定制的用于螺钉类的特殊不锈钢 ...

我就想知道相当于国内什么标准

网友:
        UNS S43000, AMS 5503, AMS 5627, ASME SA182, ASME SA240, ASME SA268, ASME SA479, ASTM A176, ASTM A182, ASTM A240, ASTM A268, ASTM A276, ASTM A314, ASTM A473, ASTM A479, ASTM A493, ASTM A511, ASTM A554, ASTM A580, ASTM A651, B.S. 430 S 15, ferritic, DIN 1.4016, AFNOR Z 8 C 17 (Fr), UNI X 8 Cr 17, JIS SUS 430, SS14 2320 (Sweden), FED QQ-S-763, FED QQ-S-766, FED STD-66, MIL SPEC MIL-S-862, SAE J405 (51430), ISO 683/13 8

网友:
是不锈钢的材料,我们这里有

网友(2014-02-16):
德标里的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