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加工后,钣金无法展开,是不是没有切口原因?

楼主(2013-10-16):
此图加工后,钣金无法展开,是不是没有切口原因?

网友:
要把模型设置成为钣金

网友(点评):
已经是钣金啦 不是钣金模型,怎么能用边线-法兰 折弯

网友:
原因是你打孔的时候在未使用展开的前提下用了贯穿。

楼主:
不明白什么意思?每次展开总是提示有问题。

网友:
要么干涉了,要么你的折弯扣除,折弯系数有问题,还有就是折弯留边的缝隙太小了,导致干涉

网友(2013-11-21):
试试调整一下这里,有时候我也会遇到莫名其妙展不开的零件
死马当活马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