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下这道基础题,看你是否把课本全忘记了

楼主(2013-10-16):
现在我发一帖基础题,大家看看,是否全忘了课本知识?请把计算步骤写出来。

网友:
列三个力矩方程

网友A:
是否考虑摩擦力?

网友:
fa=1600/3=fc  fb=800?

网友:
初中的吧

网友:
Fa=fc=600    fb=800,口算的

网友(点评):
没动笔,口算时把3和4搞反了,支持5楼的数据

网友:
先把两个圆当成一个整体来受力分析,然后再将两个物体分开受力分析,根据数据求出角度来,最后求得各力

网友:
根据尺寸求出角度,列出力平衡式子就行

网友:
这个还不错耶,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网友:
还真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考虑摩擦力?

书本上的,光滑壁面,不考虑摩擦力

网友B:
第一步受力分析:下面的圆受力个数为四,其中两个圆之间的相互作用力的力的方向为两圆接触点法线方向,即连接两圆心的直线方向,上面的圆受力个数为三;第二步求未知受力角度:两圆相互作用力与水平线间角度就是勾3股4弦5啦;第三步列方程求解即可:初中孩子用力平衡方程,学过理论力学的可以用三个力矩方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步受力分析:下面的圆受力个数为四,其中两个圆之间的相互作用力的力的方向为两圆接触点法线方向,即连 ...

顶下!呵呵,说的正确!
答案在五楼,不用以?结尾!思路按上面的!不懂可以看看理论力学第一、二章就可以了!平面力的受力分析!

网友:
真心不记得了。